[求助] GA-K8N-SLI 過電不開機 無B聲 不跑碼--

楼主(2011-01-27):
GA-K8N-SLI 過電不開機 無B聲 不跑碼(--)
DDR(黑金剛1G,DDR400,記憶體上的燈號有亮)、PCIE、939
BIOS--->49LF004B

DDR  --->2.59V
Vcore  --->1.37V

3.3V     --->3.25V
12V      --->11.90V
-12V     --->-11.45V
5V        --->5.05V
+5VSB --->5.00V
Power Ok --->5.05

BIOS pin23  --->3.23V
         pin24  --->3.21V
(拆下BIOS 一樣,有用示波器看)

32.768k Hz      --->OK

IDE pin1 reset時0.02V 正常5.04V

除錯卡燈號:
電源指示燈全亮   --->OK
CLK較暗               --->OK
RESET時RESET燈亮 正常暗  --->OK
IRDY     滅
FRAME  滅

拔CPU
Vcore 沒電壓
CPU腳位(F,8) RESET_L --->0.18V

插CPU
RESET_L --->2.49V  ---<(我是不是該從這裡著手?)

看起來電源與CPU供電都沒問題
好像沒有看到時鐘IC?也找不到14.318M的石英震盪器。
請教維修方向,另外請教南橋電源該從哪裡測量呢?

謝謝。

网友:
讀取時,OE應該是低電位
除錯卡上面的FRAME跟IRDY沒亮表示CPU沒去讀取到BIOS資料

查IO IT8712 或是 整合橋(NFORCE4 SLI)空焊?

网友:
939 N 系列的 可以考慮 ~整合橋 空焊 ~機會大

网友:
NVIDIA NF4-SLI-A3 不是故障就是錫裂 +1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整合橋晶片 掛點回焊   不過建議 拆下從新職球改為無鉛的必面反修
OR 檢測 IO

楼主:
可惜沒有熱風槍或反修台,只能暫先擱著了...

网友(2011-06-26):
nforce 4 sli 於一點鐘方向有二個泡,我看沒有用了。

网友:
GA-K8N-SLI 過電不開機 無B聲 不跑碼(--)
DDR(黑金剛1G,DDR400,記憶體上的燈號有亮)
樓主,,,,,記憶體上的燈號有亮 , 不代表記憶體是好的 , 換另外一支 , 試試看 ,,,,,,,,,,,,,,,,,,,,,,

网友:
這種板子幾乎都是 BGA 晶片空焊不然就是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