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HC卡被分解了

楼主(2011-01-27):
請問各位
我的SDHC卡的LOCK卡榫掉了
現在整張卡片只能讀不能寫
請問要怎麼破解...

网友:
基本上,SDHC卡的防寫構造與軟碟片一樣,是由機器端判讀的.
所以,只要像搞軟碟一樣,在相對位置貼膠布就可以解決.

給您參考

楼主:
我用膠帶貼
貼斜角算過去的
第一腳,不行
第二腳,不行
一、二腳,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貼在原來卡榫的地方.....

楼主:
可以了可以了
我怎麼沒想到了
真的謝謝 IKURA 大

跟軟碟片原理一樣....

哈...真的沒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