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OSHIBA CF20D40平面電視之R312

楼主(2011-01-28):
請問TOSHIBA CF20D40平面電視之R312阻值.已經剝落.無法辨別.以電表測量.阻值一直亂跳停不下來.

网友:
會亂跳是否沒焊下來量呢? 不過燒成這樣很難判定祖值是否正常,拆下量還量的到的話...

网友:
查了線路圖R312(1/2R2K)看了你圖上畫面C305(50V1u)可能漏液了..附近機板要清潔..注意一下

楼主:
會亂跳是否沒焊下來量呢? 不過燒成這樣很難判定祖值是否正常,拆下量還量的到的話... ...
引用 网友A:

拆下量的

楼主:
查了線路圖R312(1/2R2K)看了你圖上畫面C305(50V1u)可能漏液了..附近機板要清潔..注意一下 ...
引用 网友B:

C311也燒斷1腳了.

网友:
垂直部份電容腳黑掉滴要更換.基板清潔用香蕉水n_136|

网友:
C311..R312..換新..機板用香蕉水清潔..就應該ok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