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AC 軟啟動電路 ~ 防止喇叭爆音 !
火..

楼主(2011-01-28):
有沒有這種電路
開關打開 ,AC 電源會慢慢從0 升到110 V
而不會一打開就是110V
要應用在電腦喇叭組,不要電源一打開 喇叭就啪 一聲
電路越簡單越好 !

我試過 在喇叭端加裝 延時電路,但效果不好
用久了 Relay  接頭氧化  音質越來越差

這型的喇叭
http://www.edifier.com.tw/speake ... te2=25&serno=10

网友:
先想想爆音的成因再來想對策。

网友:
AC 電源會慢慢從0 升到110 V
這電路複雜很難達成
裝個喇叭保護器----就是延遲器
裡頭繼電器選個鍍金接點
常開邊接喇叭
常閉邊接個8歐姆1瓦電阻就行了

楼主:
先想想爆音的成因再來想對策。
引用 网友A:

成因就是   開關 ON 那瞬間  形成一個突波 而造成啦叭爆音 !
你也是電子人  應該知道吧

楼主:
我在網路上爬文
有人說可以用   突波吸收器 TNR  (壓敏電阻)
不知道這有沒有用 ?   來實驗看看  !

网友:
可以在電源輸入端串上電阻,降低後端濾波電容充電時電流脈衝,當電容滿電後或使用定時電路透過繼電器將該電阻短路,避免在電路運作時消耗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 TNR,嘗試利用 Google 搜尋 NTC Thermistor 或 inrush current limiter 再慢慢閱讀。:)

网友:
有沒有這種電路
開關打開 ,AC 電源會慢慢從0 升到110 V
而不會一打開就是110V
要應用在電腦喇叭組, ...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都在喇叭端或電源輸入端加個延遲Relay就可以解決爆音嗎? 電腦喇叭應該可以不用考慮音質,因為一些大廠的擴大機也都是用Relay來達到
在友站有看到類似的電路,應該是老大想要的東西吧
http://alexchiangaudio.com/bbsx/ ... thread&tid=1078

PDF內有電路圖

楼主:
我自己有做一個 喇叭延時電路  接在喇叭端
用不到一 年  繼電器接點氧化  聲音就怪怪的
想看看有沒其他方式 也能解決 喇叭開機爆音的問題
最好是不要用到繼電器

TNR  似乎不太行  好像只能降低突波電壓  無法完全消除!

网友:
繼電器選用 fully sealed 全密封型的可以撐得比較久,Flux protection 型式有透明蓋,更有的還可取下,氣密性就差些。:)

网友:
一般電腦喇叭.....應該沒有這麼嚴重的爆音吧....

有可能買到的電腦喇叭是沒有防干擾的~~~
而且還是那種電路設計不良的~才有可能有這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電子人。
但是我知道這個問題的起因是OCL放大器所造成的問題。
而它是因為你上半週跟下半週是分別由兩顆晶體來負責放大動作。
在你一開始供電時,你不知道那一顆晶體是在什麼狀態而會造成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會加在SPK之前?而不是像你所說的加在AC電源?
這是我問你的,你有沒有去了解它的爆音的成因?
你不去了解它的成因,就要去找解法?那只是花更多錢去做到更爛的效果。

前面有人提出用”密閉型”的繼電器。
在我來看是一個比較適合的解決方法。
因為你的困擾是在於接點的氧化,當你選用”高檔”的密閉,不氧化的氣體的繼電器就解決你的問題了。

网友:
回復  vigor

    我不是電子人。
但是我知道這個問題的起因是OCL放大器所造成的問題。
而它是因為你上半 ...
引用 网友A:

我也非電子科班人,逃兵大說的沒錯,產生爆音應要找源頭,套一句阿亮的口頭襌,凡事出必有因,解決OCL AMP 造成爆音的因才是根本之道,以個人淺見,一般是中點電位產生偏移了,會造成中點電位偏移的原因就不用多說了。

此外提供一個減輕開機碰聲的方法,可以在整流橋和大水塘之間串一電阻和一組延遲啟動繼電器將電阻兩端路,以減緩充電速度,降低爆音的產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家把電腦喇叭裡的放大器高估了
如果是OCL電路話
輸出定必備偵測DC電壓偏移的喇叭保護器
且具有延遲電路
據樓主所述原始無喇叭保護器 所以是屬較平價OTL放大器
OTL為了阻擋1/2 VCC直流電壓 因此必須接大容量電容於輸出端
也因此在電源啟動瞬間對輸出電容充電 電流的流動便造成喇叭啵聲
透過電路靜音設計或外接延遲開關
就可避免喇叭開機所發出的不悅聲響了

网友:
我也不是生化電子人 ,電壓緩昇效果若是從 AC 電壓源頭較不易處理,由 DC 電壓著手也可能電路複雜,長久以來的 "共識" 是讓喇叭在開機之後延遲一段時間,等整個系統穩定再接上,當要關機時,先切離喇叭再斷電,繼電器本來就是消耗品,定期更換花費無多。

网友:
其實大家大費週章地討論如何解決喇叭碰聲的問題,但是如果對一般的電腦喇叭大動干戈,恐怕不值得這樣作,
因為花費在這上工時及成本恐怕都比喇叭還高,如果是高價的音響系統,都已有週延的保護了!

再說只要你電腦及喇叭不關機,何來碰聲?

网友:
其實比較想說的是。。。。你要由AC啟動變”緩”來解決?
這就可以去思考一個問題:
你這樣做,是不是等於在你的電源加了一個”濾波”動作?
因為它就等於一個RC電路的動作一樣。
它才會有你所說的”緩”啟動。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RC等於一個時間常數。
而當你啟動之後,你要有瞬間大功率的輸出時,它算是一個”高頻波”,
當你的RC低通遇上你的高頻輸出兩個碰在一起的結果,會造成什麼問題?
你的電壓會被瞬間拉下去。

那樣代表什麼?
你自己再想一想。

网友:
回逃兵大:
是不是代表會讓喇叭在需要高功率輸出瞬間"無力"呢??

呵~~回答得很外行
大家別笑我嘿n_043|

网友:
我只是徵對樓主的問題(徵求 AC 軟啟動電路)提出下面的方法
可用時間繼電器來達成,喇叭接(通電延時型繼電器)
這通常應用於自動控製電路
題外話:樓主只要改變開關機的順序就不用花一筆錢了
希望有幫到你

楼主:
其實大家大費週章地討論如何解決喇叭碰聲的問題,但是如果對一般的電腦喇叭大動干戈,恐怕不值得這樣作,
引用 网友C:

做一個啦叭延時並不會太貴  成本不超過兩百元
花這樣的錢  讓啦叭更完美 也是不錯
而且DIY 是我的興趣

楼主:
繼電器選用 fully sealed 全密封型的可以撐得比較久,Flux protection 型式有透明蓋,更有的還可取下,氣密 ...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密閉式的  TAKAMISAWA  relay
但感覺不太耐用 不到一年就氧化  我量接腳兩端有二十幾歐姆阻抗
開關頻率 大概一天一兩次吧

楼主:
我這顆Relay 可耐5A 電流 會不會太大了  ?
像這種規格的多媒體喇叭  用多大的比較適合
輸出功率是 41W RMS

我手上還有幾顆 TAKAMISAWA 的relay  規格 1A 24VDC , 0.5A 120VAC
若可以用 就不用再花錢買了

网友:
一般音響大都會裝個所謂的喇叭保護器延後幾秒後才接通到喇叭(電路)來掩飾電路在起動瞬間產生的沖擊聲音

一般平價主動式喇叭因成本考量(或許是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加裝個喇叭保護器)其保護器就省掉了,這時候當您
在開機時就會聽到沖擊聲音,為什麼開機會產生這種一般大都是電容在充電不平均所致,因現在大都採用雙電
源當在電源那兩顆電容沒有辦法同時充完電那正負電壓就沒有平衡,那正負供應電壓不能平衡就會造成電路不
穩定,即使是短短的零點幾秒鐘所以在機器裡裝喇叭保護器就是要掩飾這個缺點。

但歐美製的音響機器卻很少裝有喇叭保護器...因會減少瞬間功率輸出繼電器接點也會影響音質,就是這個原因
歐美製的音響很難見到所謂的喇叭保護器,我曾經見過一部上千W的音響在開機時只有小小的爆音要耳朵貼在
喇叭上才隱約聽到爆音。

這種沖擊聲音無法解決嗎??可以的在正負電路上的原件要配對要平衡那.....成本會大大增加

你會知道同樣一部100W音響會價差幾倍幾十倍甚至於百倍的原因了

樓主問題最便宜解決方式是加裝個喇叭延時器(喇叭保護器)電子材料行有賣500塊以內

至於AC110V延時起動器某音想代理商有進口5位數樓主你要買嗎?不然找電路自己DIY做一個
況且這種東西不是來解決喇叭爆音而是應付大功率擴大機開機瞬間造成跳電然後AC110電源緩起動可來解決跳
電問題,當你在機器裡有兩顆十萬UF/100VDC電容....你想想在瞬間起動時常(充電)會要多少電流

网友:
我的做法是在110V開關處串一顆0.1uF/630V的麥拉電容~
有稍稍緩和開機爆音的問題~音響是TDA7294+10000uF*16顆
如果開關串聯處的0.1uF電容用大一點的話~使不是會在開機突波時
因為充放電時間長一咪咪而拉緩電壓突波的尖端...這應該可以試試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接喇叭保護器了...

如果真的要用電壓緩升的方式啟用...那不就變成要用TRIAC控制電壓了
但要考慮到音響瞬間供應的電流...應該連想都不用想了...囧

网友:
我的做法是在110V開關處串一顆0.1uF/630V的麥拉電容~
有稍稍緩和開機爆音的問題~音響是TDA7294+10000uF*16 ...
引用 网友E:

    TRIAC 真的這麼萬能嗎?為何在音響中沒人用這個東西呢?
有人要說一下它的工作原理以及它會產生的波形嗎?

我說我的看法是....一個交流60HZ的哼聲都很難搞定了,你還去用 TRIAC 去"斬"波造成的不定頻波所造成的干擾,我真不知道在放大時要怎麼去處理。

楼主:
我的做法是在110V開關處串一顆0.1uF/630V的麥拉電容~
有稍稍緩和開機爆音的問題~音響是TDA7294+10000uF*16 ...
引用 网友E:

這應該是火花消除器吧 ~~ 火花消除器一般有串電組
目前手上沒這種電容~ 改天去買來再試

网友:
我的做法是在110V開關處串一顆0.1uF/630V的麥拉電容~
有稍稍緩和開機爆音的問題~音響是TDA7294+10000uF*16 ...
引用 网友E:

這是最實際而且簡便經濟實惠的方法 , 它的原因在於電容器可以通過交流

這表示說即使開關不在ON 的位置卻會有有微量的電流( 看所用的電容器容量 )通過負載

進而降低啟動時的電流 , 確實可以試試看 , 有些進口機就是這麼稿的 , 但最好是AC插頭

保持在插電狀態 , 看過進口機它是做了兩道開關 , AC端做了一道 , 平常是不關的

DC端再做一道 , 用來啟動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