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amSung920LM

楼主(2011-01-28):
求助SamSung920LM
1.開機未接訊號上半部恆亮..(如圖一)
2.接上訊號.下半部正常..上面部分則無法顯示..(如圖二)
3.換過AD版.狀況依舊..很顯然面板故障...請教各位大大這面板還有救嗎??...謝謝!!

未輸入訊號畫面

未輸入訊號畫面

訊號輸入畫面

訊號輸入畫面

网友:
面板問題,推測面板應為INNOLUX MT190AW01這片

网友:
面板問題,推測面板應為INNOLUX MT190AW01這片
引用 网友A:

我也這麼認為,因為我有一片同樣問題的還未搞定。

网友:
小弟也有一台LG20吋寬螢幕的, 狀況一模一樣, "寒"國的面板還真兩光.

楼主:
面板問題,推測面板應為INNOLUX MT190AW01這片
引用 网友A:

狼大~~賓果ㄟ~~沒錯就是這一片面板~~請問可修復嗎??謝謝!!

网友:
目前已遇過兩片此型面板如此(一部LG,一部OPTIQUEST),均不知如何下手

有幾個可能
1.以COG封在面板左邊緣處的Y-DRIVER異常
2.面板玻璃內線斷
3.TCON IC的問題

网友:
是TCON IC AAT1168的問題

网友:
不過照理說這顆AAT1168異常的話,Vgh/Vgl/Vcom出問題應該全畫面都有問題,而不會只是上1/3區塊異常

主要異常都是gamma不正確+顯示慢+殘影(拖影)+方格狀

网友:
這好像是 這塊面板的宿命!
最近回收一台Optiquest  也是依樣!
搞了好久...沒輒!  繼續練功去...^^

楼主:
原來大家都有同樣的困擾~~
~~傷腦筋ㄟ~~
感謝各位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