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該顆零件的資料

楼主(2011-01-28):
ST VW
G30
GP644
在電路板上的符號是二極體
看了附近的零件也有GP645

這是在WD 500AAKS電路板上的零件
己至ST官網查,但無資料
alldatasheet 查也只有GP645 BAT(電池的datasheet)
google 也只有motorola的對講機資料
請問小弟我該到那裡查才可能查的到
還是可能有替代的零件可用      麻煩各位大大!!

网友:
是TVS,突波抑制二極體,看找殺肉的,或找特性比較好的代換便可以了。

楼主(2011-02-27):
好的 ~~ 不過挺難找的 ~~ 找舊hd都沒有@@ ||| ~

网友:
0.0
沒關係啦!如果找不到,只好不裝了,只是這樣便會失去突波保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