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VA1912W 閃一下後就沒畫面了[已解決]

楼主(2011-01-28):
VA1912W  19吋寬螢幕  壞掉了

按電按POWER鍵後 看到桌面  閃一下就沒畫面了!

我從網路上買了一片高壓板回來換一樣型號的

還是一樣閃一下就沒畫面了

請問 是要查ad板的 那個 上面寫的3數字的 保險絲嗎?

不好意思,謝謝

http://ppt.cc/swDA

@@ 照片出不來...

http://ppt.cc/swDA

网友:
如果你買的是一樣新的PI板換上去還是閃一下
那有可能是燈管壞掉

楼主:
bigll大大 我測試完四支燈管 都會亮

然後我又插回去 再試開

結果

@@  就好了 怎會這樣子 = =??

可是總覺得 畫面會動?有一點點會閃 但我叫我弟來看 他說還好 不會呀?!

ViewSonic都這樣嗎?畫面會閃閃的!之前不會這樣耶...

网友:
依你的 狀況應該是燈管有漏電 檢查一下燈管接頭吧

网友:
依你的 狀況應該是燈管有漏電 檢查一下燈管接頭吧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有一台三隻鳥的
一樣情形
最後將鎖PI板的螺絲孔加上絕緣交代後 OK
感謝
   tseryow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