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代換"低電位啟動"改裝為"高電位啟動"?

楼主(2011-01-28):
今天維修一台(gibson 型號:glcd-3010s) 液晶電視,因開機只有藍畫面,無影像,無聲音,但有osd
, 換接av輸入也是一樣的情形,判定為主板損壞。
買了一塊通用ad板回來換裝,才發現……
  此通用ad板為"高電位啟動"而原本的電源為"低電位啟動"。
請問各位大大:
除了換裝"高電位啟動"電源板之外,是否有辦法改裝電源板為"高電位啟動"!
謝謝大家!

或…那裡可以買到"低電位啟動"的通用ad板!

网友:
裝個Not Gate做反相.......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但我還不是很理解線路的接法!
可否麻煩您用較具體的方式告知(線路圖),感激不盡!

网友:
用光偶合PC817  或PC123改  自己看圖說故事
javascript:;

网友:
回复 网友A:

On 為 5V條件下
    R1 用 190 歐姆
算法: V = I x R ,  R= V / I
1.2 / 0.02 = 60 光耦 LED內阻
5 / 0.02 = 250 於 5V 0.02A下阻抗
應串電阻 = 250 - 60 = 190歐姆

楼主:
感謝樓上"imboy"及"CV368899" 兩位大大 ……
這幾天就改看看!

网友:
用光偶合PC817  或PC123改  自己看圖說故事
javascript:;
引用 网友A:

什麼時候地板大有這等功夫,都深藏不漏喔

网友:
我都這樣接
參考看看

网友A:
什麼時候地板大有這等功夫,都深藏不漏喔
引用 网友B:

    我去你家牆壁不小心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我會再努力的…

网友:
回復  twm

謝謝……我會再努力的…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說的沒錯吧!難搞了!

网友:
好方法~感謝分享~

楼主(2011-04-01):
今天終於改成功了一塊電壓板,用的方法如下:
"低電壓觸發的高壓板,改加反相器電路 "
用9435 的MOS管就可以了
1 2 3 腳接5V ,
4 腳接原板上的高壓開關控制腳
5 6 7 8腳接換的高壓板的開關控制腳
9435 的 datasheet
簡單,好用,元件取得容易(一般高壓條上就有)
並謝謝大家的幫助!

网友:
恭喜大大,,,,,,,,,,修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