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30" 電源板疑問

楼主(2011-01-28):
今天收一台大同30吋電視狀況是無法開機,當然是PSU掛了

檢查電源板是 PWB-0656-03 設計的小小一個看起來有點簡陋

0656-03

0656-03

很快很幸運找到SG6841壞了直接更換,直接上電檢測電源板有電源輸出為 24V ,但檢查大電容電壓只有157V看起來太低了??? 有PFC不是該有300多V嗎?

旁邊有顆 IC2應該是做PFC的Chip

編號不清,把所有電壓量量看幾乎為零,只有第8腳約6~7伏不定! 所以這顆應該是沒啟動。

請問有人知道這顆的編號? 麻煩了。

网友:
L6561
待機時正常(PFC並無動作)

需ON以後才會有380V的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張大 謝了好久不見,看到是L6561後查了線路應該對了。
只是這種PFC啟動方法倒是第一次看到,未上負載時前幾隻腳的電壓被(D6/D7)拉到零伏,無特別控制啟動的電路,供電電壓IC1與IC2同源D48/D8分開。

  確定問題後馬上送電,(大電容外接2條線到電錶檢測,因機構設計問題上機後無法量測) 初上電時為150多伏,Power ON 後為 380多伏

測試多次,發現有異常!
1. 偶而會不正常,PFC起定後約250V左右升不起來? 但畫面和聲音都OK。
2. 請動PFC時都會出現 "拍" 的聲音2~3聲,然後這電源出現雜音!

雖出現異常聲音...等現象但電視開機17:30~03:00都正常無誤。 還在考慮要/可交機嗎?

网友:
這塊power的設計跟其他的不太一樣
pfc的啟動是靠電流偵測
而5v/sby是24v先出來.再利用uc3843(pwm).才有5v的待機電壓.
如果一插電就有380v的話(大概1-3分鐘)power會再掛點

至於那兩聲音該沒關係(但在散熱片裡那顆22uf的電容一定要更換)這顆視pfc的vcc
不換只有一個下場100%回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這顆我把它焊在PCB面,這設計把PSU的PFC及熱端都包覆在裡面要量測及散熱的不佳!
目前測試電壓穩定性及熱量狀況也都正常,感謝小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