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檢修t-con遇到困難...

楼主(2011-01-29):
型號是Benq的Q20W5A,20吋的LCD.
故障狀況是開機白屏無畫面,拆開檢測T-CON發現,保險絲未燒斷,但5V電壓有異常,如未接T-CON和AD版的排線,AD版輸出到T-CON的電壓為5V,但接上排線後,5V會剩下不到1V,拆下這個電源後,5V會恢復正常,想找一個來交換測試,但不知它的型號為何,不知有那位大大知道可以告知?
有勞了..

网友:
找各廠牌1117系列3端穩壓IC 3.3V的都可以代用.工作電流找1A左右的較好。
網路拍賣 有賣» CX1117-2.5 3.3 5.0 穩壓IC
http://bbs.pigoo.com/thread-24777-1-1.html

楼主:
太晚看到"雄爸"賣場了,他....賣完了...
不過有方向找就還OK.
感謝Wet兄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