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1916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完修)

楼主(2011-01-29):
圖片請參考shunxing ,changold2 大大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096&highlight=1916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404&highlight=1916

症狀:接信號亮背光白屏

1.拆開後先懷疑AD沒送5v
    單獨測AD的電壓輸出: 正常

2.懷疑TCON故障
     先量5V保險絲->斷了(100OHM!!)
    換上保險絲接著量後面電路,發現對地只有10  OHM電阻肯定有問題n_136|
    拆掉附近大顆SMD電容分別量測....都是好的n_119|
    不會是這顆掛了吧,拆掉試試
   還是對地10OHM電阻:on_073|

裝上拆掉的全部零件繼續找

發現T-CON電路板的另一方,也有一組大顆SMD電容,再拆掉試試
中了,果然有一顆怪怪的,兩端阻值很小,拆掉那顆其他裝回就好了
正常阻值:100 OHM

類似的地方

類似的地方

類似的地方

類似的地方

网友:
恭喜完修!前天也遇到一台 AL1916,是軟的換換電容,清潔 T-CON 排線就完修了。
很好的故障參考例子。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j大完修,能找到問題重點,經驗我吸收啦~

网友:
這樣就修好囉喔...j大真市神..太厲害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如果是我可能就要放棄了!

网友:
經驗加上耐心等於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