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912電源燈閃爍,無畫面(完修)

楼主(2011-01-29):
今天去小舅子家發紅包,聽到小舅子家的19吋螢幕壞了,機型是ViewSonic VX912,上電後發現電源燈閃爍,無畫面,就給他用力的拆下去,結果...可能撿到便宜,發現5顆電解電容暴電容,就快點把它們都給換了,換完上電,哇勒!電源鈕竟然也壞了,黏黏補補總算是搞好了,上電後螢幕有畫面了,努力燒機幾小時都正常,嗯~完修了,螢幕有一點亮點~就這樣賺到了!

左電源板,右驅動板
背殼圖,4根螺絲,超好拆
要拆焊驅動板時要先拆VGA的六角螺帽
電源背版焊好了
這次的五大兇手,被判死刑
上電後,畫面出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完修,但是此塊板子的通病都是高熱引起的故障,除了爆電容以外還要注意高熱造成的錫裂還有包焊,換完電容後最好還是把高壓區的一些電感.高壓變壓器.晶體接點重新吸空換上新錫,這樣才能算真正完修喔!才撐得長久,經驗分享一下,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感謝k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螢幕跟喇叭都跟我一模一樣

螢幕我是整台電容都給他換一輪

哈哈

電源按鈕也壞
這是這台一定會壞的地方
裡面塑膠斷裂
原廠沒做好
送修 又要收錢
真惡劣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賺到裡子又賺到面子!

网友:
沒有用到背面VESA固定孔的話可以移除金屬罩

网友:
確實把(金屬罩)移除 會讓機器更(長命百歲)因
散熱更快

网友:
又是電容惹的禍~恭喜撿到軟的

网友(2011-04-17):
XD 應該幫小舅子免費修啊...所以是 沒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