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諸位先進,如何拆開LG 2232BW的外殼

楼主(2011-01-30):
在下之前拆了很多顯示器
但這款一直找不到該如何下手
請有經驗的前輩給予指點指點
感謝您

网友:
一般都是靠卡榫固定,因為緊+距離近,需要大面積插入才可脫離

网友:
拆螢幕外殼真的是需要經驗... 尤其現在的縫隙越來越細,實在難拆
多拆幾次就知道訣竅了,我都習慣用兩張會員卡慢慢撬開

楼主(2011-04-06):
謝謝前輩指點
已順利拆開
感謝

网友:
應該....保內吧n_081|

网友:
大大,,,,,,,保內拆機是不保固的

楼主(2011-06-08):
嗯嗯
沒錯
但送回廠要小朋友
自己動手拆
樂趣無限

网友:
herb_nk1124大,修好記得發個實例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