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求助)國際牌NA-158ETF洗衣機,可以排水,但不能脫水(已解決)

楼主(2011-01-30):
我爸家中的NA-158ETF洗衣機排完水後,要進入脫水就出問題了:

我爸有找當初買的店家來修,不過對方說昨天(星期六)要來卻沒來(不來也沒打電話告知一下,讓人白等)...
對方在電話中說,可能是橡皮更換+彈簧要刮一刮...

我查尋一下討論區相關討論(後面有列出相關連結),橡皮跟彈簧...是不是就是指 "防震橡膠阻立" 和 "緩衝彈簧"....

這台洗衣機的狀況如下:
1.  洗完衣後,可以排水,
2.  但要脫水時,轉一下就停止
3.  然後發出一長音,4個燈會亮(後面有PO圖)
4.  語音也會發出 → 『請將洗衣物放均勻』
5.  此時不管按什麼鍵,洗衣機都不會有反應,除非按電源開關鍵去先關再開

想說先來這問問看有沒有人有修過,可以先給一些方向...

***********************PO圖****************************

洗衣機特寫(一)

洗衣機特寫(二)

這台有語音功能

按鍵特寫

當排水後,要進入脫水程序時,桶子轉一下就停止,
發出一長音後,4個燈會亮(洗衣燈、洗清燈、脫水燈、語音燈),
發出的頻率(語音燈閃一次的時間,其它3個燈可以閃兩次)

洗衣機桶子

請問這個固定螺絲,要用多大的十字起子去拆(要去那買)???
拆掉這個固定螺絲,桶子就可以直接取出來嗎???

剛找一下,討論區的相關資料有下面幾篇:

剛有看到一篇類似的(國際牌NA-158HB洗衣機不能脫水)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873
1.中心軸受組
2.查緩衝彈簧是否壞(斷)

Panasonic國際牌 NA-100ET洗衣機無法排水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7%E8%A1%A3%E6%A9%9F
1.門安全開關
2.排水閥
3.無衣物脫水時正常,有衣物脫水晃一下不脫水=軸受

三洋媽媽樂傳統洗衣機..脫水超大聲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7%E8%A1%A3%E6%A9%9F
1.防震橡膠阻立
2.洗衣槽的四根懸吊

Whirlpool美製惠而浦機械式(直接驅動_無皮帶式)洗衣機維修能進水~能洗衣~能排水~不脫水(內桶無法旋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7%E8%A1%A3%E6%A9%9F
1. 脫水軸2凸牙磨損

聲寶機械式洗衣機脫水晃動維修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7%E8%A1%A3%E6%A9%9F
1. 磨擦彈簧故障
2. 皮帶鬆弛
3. 塑膠環(鹽水環)

网友:
應該是 磨擦彈簧故障

网友:
回复 楼主:
1.檢查門蓋前緣是否有磁鐵!
2.檢查門蓋後方安全開關是否有問題!如接觸不良
3.脫水無負載時檢查迴轉盤與內桶是否同步動作,若不同步是傳動軸NG(貴),可只更換摩擦彈簧(不好買)!
4.只能猜測這樣供參考!
5.不好意思借您的圖.

楼主:
應該是 磨擦彈簧故障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的回覆,

對方星期六放我爸鴿子(沒打電話告知不來)...
結果星期一早上我爸又跑到對方店催,對方才說下午一點會去,對方就是換一個磨擦彈簧,下面是換下來的彈簧,
對了,請教一下,如何判別這彈簧壞了...因為舊的彈簧(下面的圖)...外觀看起來是ok的...

這個磨擦彈簧,滷雞蛋兄在下連結有po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65844

ps:
老爸是老實人...
我星期五聽到老爸請人來修洗衣機...
就有跟老爸說過....我可以練習修看看...
但老爸說已經通知對方...就一定要給對方修....

楼主:
回復  samfu
1.檢查門蓋前緣是否有磁鐵!
2.檢查門蓋後方安全開關是否有問題!如接觸不良
3.脫水無負載時檢 ...
引用 网友B:

感謝魯大回覆...
對方星期一下午已經到我家換了磨擦彈簧...

不過對方也有提到...如果是要換傳動軸...就要好幾千...

不好意思...我有兩個疑問:
1. 磨擦彈簧換新的上去,需不需要上些黃油???
    因為由拆下來的舊磨擦彈簧,可以感覺到原本應該有上油...
    對方是直接換新的上去...並沒有上油...

2. 你說傳動軸NG(貴),可只更換摩擦彈簧(不好買)....
     這是代表傳動軸如果壞了(輕微壞???壞的很嚴重???)...只更換摩擦彈簧還是可撐一段時間???

网友:
回复 楼主:
1.磨擦彈簧上不上油小的覺得不是重點!以國際來說只換磨擦彈簧是可以撐很久,若以韓製如大宇生產洗衣機換磨擦彈簧就看運氣了!
2.傳動軸組品故障換磨擦彈簧不全部有效,不過最明顯症狀是在無負載脫水時看迴轉盤及內桶是否同步轉動;及洗衣時衣服是否會過度打結及偏一邊!

网友:
這一型電源機板也常出怪手...

楼主:
回復  samfu
1.磨擦彈簧上不上油小的覺得不是重點!以國際來說只換磨擦彈簧是可以撐很久,若以韓製如大宇生 ...
引用 网友B:

感謝魯大回覆...

我星期六到我父親家,當時有試過"無負載脫水",那時是ok的(我指的ok是它可以脫水,我當時還不知道要趁它旋轉時,去觀察轉盤及內桶)...
裝幾件衣物就不行了...

是的...我有看到對方用手持的沙輪機去刮你劃的那幾條地方...

所以對方走了以後...我就跟我爸說...有沒有可能"刮"才是重點....

楼主:
這一型電源機板也常出怪手...
引用 网友C:

感謝回覆...
這台日後如果再出問題...
我爸說...就讓我練習修...

楼主:
這篇是題外話...
前幾天有用google爬文...有爬到一篇01的文章『日立洗衣機 緩衝器吊桿更換』...
這是不是大家說的傳動軸組阿...
http://www.play01.com/topicdetai ... &last=21247336#

网友:
我是叫它懸吊桿,傳動軸6F才是!

楼主:
我是叫它懸吊桿,傳動軸6F才是!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
感謝滷大回覆...

网友:
其實那磨擦彈簧不容易壞  一般都是磨擦彈簧外的塑膠輪的固定點走位而已 只要拆下 從新套入固定孔 就可完成

网友:
1.圖上看來磨擦彈簧並無不良.
2.係因為接觸面不良(偏載)
3.油~上在白色齒輪內部~~

楼主:
感謝CROW5452 跟 lhc兩位的回覆...

网友:
果然又是彈簧惹的禍

楼主:
昨天姊姊在用時,說又出狀況,但重新設定後...又可以使用了...
據說這幾天...姐姐共使用3次...前2次都ok...這次才出現這狀況...

我不是很懂我爸的意思...我爸說以前嚴重時...衣服容易偏一邊...

想問大家一下,有沒有可能會是懸吊桿(緩衝器吊桿)這方面的問題(我在#10有提到)...

有方法可以去測試"懸吊桿"正不正常嗎???

***********************PO圖****************************

把洗衣機上蓋掀開...

這個應該是#3魯兄說的門蓋後方安全開關???

下方有一個水管鬆掉囉(不知道其作用)

右上方的懸吊桿都生鏽囉

另一角度

先把管子接回去

底部特寫

网友:
借圖一用

楼主:
感謝魯大的熱心回覆...

手上剛好有黃油 & 強力膠...明天再帶去老爸家用....

到時再研究如何把"安全開關"板回去....

网友:
此機型吊桿比較不會出包.
如果目測內桶無明顯傾斜, 基本上可以排除吊桿狀況.
不是日立的機器, 吊桿不易故障.

個人經驗:
1. 洗衣行程正常, 脫水時有撞擊聲, 會把衣服都轉到一邊. 脫水無法完成或不動作 ---->更換軸承.

2. 不定時當機, 燈號怪異 ----> 更換機板.
(國際服務員是電源+按鍵2塊一起換.)

如果是1, 可以連絡上次來維修的人.
因為是同一狀況.

楼主:
此機型吊桿比較不會出包.
如果目測內桶無明顯傾斜, 基本上可以排除吊桿狀況.
不是日立的機器, 吊桿不易故障 ...
引用 网友C:

感謝你的回覆...
反正有的是時間....再慢慢研究....

今天有去老爸家"喬"一下魯大說的開關...
那個保護開關....確實歪的很誇張....也很接近筒子...

剛剛忽然想到自己的家中的洗衣機也是國際牌...趕緊去摸一下自己家中這台的保護開關...
相比之下...感覺老爸家中那台的保護開關還是太靠近桶子...,我當時應該要再板進去一些才對...

楼主:
這邊再問一個問題...
請問內槽中的"洗衣旋轉盤(迴轉盤)"怎麼取下來阿???

我把下圖這個螺絲取下後...想取出旋轉盤(迴轉盤)...卻一直取不出來...

用GOOGLE有找到兩篇....拆裝洗衣槽的連結...
http://tw.myblog.yahoo.com/e2690 ... 9&l=f&fid=1
http://sub0825.pixnet.net/blog/post/24446310

下面這篇有提到幾個方法(非同牌的洗衣機),我在我爸家是用第4種方法(切到脫水功能),但失敗了...
http://flyrabbiter.pixnet.net/blog/post/30844003
1. 左右要平均用力就可用手抓起來
2. 拿不起來可以加水利用浮力較容易
3. 再不成用兩顆螺絲鎖在洗衣盤對邊的小孔上,再用兩支鉗子夾螺絲就可以拿起來了
4. 插上電源,切到脫水功能後,蓋上蓋子,啟動約1分鐘,它就脫離下盤,上升約2公分,成功拆下

网友:
回復 23# samfu 調整大小20100320_bc8975d83bbce4fd8b3a5LrPIBUOQA7W.jpg 調整大小20100416_f8983ee3ac4b3d55215dBszPpMtbnj9W.jpg

楼主:
話說我一直想等姐姐跟老爸反應後...
再去把"保護開關"板進去一些....因為我認為之前那次板的不夠進去...

結果至今都沒人跟我說洗衣機有問題...

我想目前就先當修好囉...
如果真的沒問題了,此次的問題點就是魯大說的"保護開關"....

网友:
中和地區的電器行又少賣一台洗衣機了!

楼主:
中和地區的電器行又少賣一台洗衣機了!
引用 网友B:

感謝魯大的指導啦...

网友:
不錯!賺到了,至少可以再用一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