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9700 開機不到一秒斷電

楼主(2011-01-30):
HP Pavilion dv9700 開機不到一秒斷電
按壓POWER鈕後
綠燈亮起約不到一秒的時間即斷電
重複幾次狀況時間都一樣
螢幕無顯示任何畫面
拆解主板後外觀皆無明顯燒焦痕跡
感問板上各位大大
請問是哪邊短路保護了嗎?
該往哪個方向查呢?
手邊剛好沒有相機
圖片晚點補上
THX

网友:
沒圖沒真相~但看起來是上電保護~
先拆電池單用電源開
可以先從DC頭入電端先查起...
看看有沒有電容短路或對地阻值有異常的~
沒有的話...再延伸到主板上的MOSFET有無短路情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先從電源供應上著手, 可能問題就出在這..

网友:
查供電沒短路的話,GPU空焊問題機率居大。

楼主:
沒圖沒真相~但看起來是上電保護~
先拆電池單用電源開
可以先從DC頭入電端先查起...
看看有沒有電容短路或對 ...
引用 网友A:

感謝好奇大
依造方向
先在DC19V進入附近查找
發現一未知的原件(MOS ?)如圖
主板正反各一顆(是否為上下管)
接上DC情況下量測電源如圖所示
全視圖
正面
背面

相同的原件
量測的電壓值卻完全不相同
這樣是否該元件有異常
並請教這原件名稱及用途
 終於會貼圖了

网友:
這個錯誤應該是該網站發生的..

你的積分也夠了, 為什麼不 PO 在痞酷呢?

THKS..

网友:
請問是amd還是intel版本
開機瞬間電壓都正常嗎
這台確實很多出在顯卡的問題
但也不一定每台都是

楼主:
這個錯誤應該是該網站發生的..

你的積分也夠了, 為什麼不 PO 在痞酷呢?

THKS.. ...
引用 网友B:

不曉得為什麼
按下瀏覽上傳痞酷後
圖片列表裡面卻是空的
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放痞酷
也造板上文章設定了還是不行
爾且換了三台電腦都依樣
這是哪裡的問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圖形大小 800 X 600(含) 以內
2. 大小在 100KB(含) 以內

另外要注意的是, 檔案名稱的限制, 像是  .. 等.. 這些附加名要為小寫

注意這些限制, 多試幾次, 會覺得這個功能會很帥, 我常一次傳十來個檔案.. XD..

THKS..

网友:
如果, 還是不行, 你把圖檔 e-mail 給我, 我幫你看看, 是什麼問題, 並代你傳一下..

我的 e-mail 是 cremaker@gmail.com

楼主:
如果, 還是不行, 你把圖檔 e-mail 給我, 我幫你看看, 是什麼問題, 並代你傳一下..

我的 e-mail 是  ...
引用 网友B:

感謝 cremaker 大大 終於可以了
原因是檔案大小超過100KB
一一"

网友:
感謝 好奇大大 終於可以了
原因是檔案大小超過100KB
一一"
引用 楼主:

我幫你改好了.. 寄給給你了.. 看來你抓到重點了..

哦.. oowale 大, 你把我誤認為 "好奇" 大了..

楼主:
我幫你改好了.. 寄給給你了.. 看來你抓到重點了..

哦.. oowale 大, 你把我誤認為 "好奇" 大了..  ...
引用 网友B:

罪過罪過
跟您賠不是
鳥眼不識泰山

楼主:
請問是amd還是intel版本
開機瞬間電壓都正常嗎
這台確實很多出在顯卡的問題
但也不一定每台都是 ...
引用 网友C:

ayu大大
這台是AMD的版本
一開機風扇轉一下就斷電

网友:
你這版本是用整合橋嗎?
用手壓著開機看看

楼主:
ayu大 測試按壓整合橋後狀況依然

各位大大小弟第一次查線路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問的問題如果"太白癡"也請見諒
經過全面亂測後
大概確定短路的點在圖中圈選處

該圖背面有 二極體兩端 與接地短路

所以從那邊開始查

拆掉二極體 短路依舊

經循線後 發現背面0810兩端 與接地短路

拆掉後 短路依然

後查附近電阻 接地阻值 0.4歐姆
拆下後 短路不見了
但問題來了
請問該找多大的電阻代換呢?
 拜託了

网友:
把你主機板的規格給我,幫你找電路圖
我到現在還是不確定你用哪塊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您是用數位電表還是類比式?
我的經驗是用數位式,對如此小的電阻,很容易讓BB檔響聲大作,而誤判它短路。尤其並聯在電路中測量,阻值只會變小不會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