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38A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1-01-30):
CMV 938A無電源反應~
按鈕正常~保險絲都正常~
電晶體也都換過~電容也全換新了~
還是無電源反應~
藍色框框內全無電源~
D2SB橋式整流器有拆下來量過也正常~
可是那點電壓怎會是240V?~
請問大家是哪邊有問題呢?~

网友:
能否 PO 張正面圖提供參考..

另外量一下橋式整流中間兩腳的 AC 電壓是?

THKS..

楼主:
橋式整流器中間兩腳的電壓約114V左右~
目前手中沒相機先借別人的圖一下~
正面跟這張圖一樣
電容已經全換日系電容~

网友:
高壓側的PWM IC工作電壓狀況如何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請問是哪一顆PWM IC~
可否幫指一下在圖片哪邊~謝謝~

网友:
回覆 5# abcd123

雄大說的PWM,是黃框的那顆SO8的chip。
變壓器和大電容中間隔著的那片散熱片上的MOS,也順便檢查看看有沒有被打穿喔!

楼主:
變壓器和大電容中間隔著的那片散熱片上的MOS已換過好的上去了~
那顆IC四個角落的電壓大約110V左右~

网友:
PWM IC 的工作電壓如何??
麻煩請把該IC的編號找出來
再查出該IC的接腳資料
該IC如果沒有工作電壓
你換再多零件都只是枉然

网友:
D2SB橋式整流器有拆下來量過也正常~
可是那點電壓怎會是240V?~  <=====請問一下他是跟哪個點之間的電壓差

那顆IC四個角落的電壓大約110V左右~   <==這又是跟哪個點的電壓差

网友:
一次側正常在查二次側(1000/25v有1*電壓否) 剛修一台 40t03gp擊穿換掉能無電壓, 查F200 斷路,換掉已正常

网友:
PCB背面有3個貼片保險絲(W)/(S)是否燒斷?

网友:
若確定二次側各電容兩端均無電壓的話,建議從一次側全部元件開始查起
這片P+I的PWM IC應為DAP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