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anyo 42hd3 開機有高頻聲

楼主(2011-01-30):
這台電視剛看都有高頻聲,看一段時間後就沒了
我在猜是不是電壓版有故障
請問有辦法自己解決嗎?

他的遙控器也很難轉,

這台買很久了,想把他修好
捨不得丟

网友:
可以先檢查內部有無元件異常

网友:
先量電源板各個電容的容量...

楼主:
有兩顆250v 1000uf電容好像稍微拱起了

网友:
初六開工嘞~那就給它換下去..

楼主(2011-03-09):
換了一樣~

网友:
表示還有其它故障元件
電容壞了外觀不一定會有異狀
另外也可以用管子輔助尋找聲源

网友:
此機應該是保3年的吧~~~
小弟是37hd3
上次回廠更新電源模組....
(故障原因.開關機過快.會無法開機)
ps:m01有非官方三洋人員(公司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