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分享幾個電腦主機板維修經驗

楼主(2011-01-30):
案例1:
  GA-8S661FXMP-RZ POSTCODE:00,RESET燈恆亮.
  處理方式:SIS南橋旁Q55 MOS S極應為1.8V左右,電壓不對更換該MOS即可完修.

案例2:
  GA-8S651MP-RZ POSTCODE:00 上假負載有VCORE,但CPU PG & RESET均為0.2x-0.3xV低電壓.
  處理方式:重燒BIOS無效,再更換IO後CPU PG & RESET均恢復與VCORE相同電壓OK完修.

案例3:
  GA-945GCMX-S2 POSTCODE:-- 上假負載無VCORE,CPU PG , RESET,CLOCK均無電壓,南橋供電S極電壓只有0.6XXV左右.
                            特別注意上電南橋,北橋,CPU均無溫度.
  處理方式:南橋下方兩顆電容爆容,更換後無效,電容右上方ISL6520ACBZ VCC有5V,UGATE給MOSFET只有0.6XXV左右,以RT9202代用後
                    南橋供電S極回到1.5V,上假負載VCORE PG RESET均有1.1V左右,CLOCK 0.4V,上CPU正常跑碼完修.
  ******ISL6520ACBZ此顆PWMIC故障為技嘉GA-945(8I945)系列之故障通病!******

案例4:
  GA-8IPE775-G  POSTCODE:C1 查記憶體2.5V,1.25V及3.3V均正常,6個CLK電壓均1.3XX V,查各數據地址線阻值均相同.
  處理方式:BIOS為SST49LF002B 以SST49LF002A重燒後已跑碼正常完修.
           註:以SST49LF002A代用SST49LF002B需在INTEL 915以下晶片組才可以,其他廠牌可用49LF020代用.
              SST49LF002B可用PMC 49LF002T代用.
              SST49LF002A為FWH,SST49LF002B為LPC/FWH.

案例5:
  白牌準系統主機板: POSTCODE:C1,開機幾秒即斷電,但2-3秒後又自動重新開機,一直重覆此況.
  處理方式:查記憶體6個CLK電壓異常,經目視檢查ICS CLOCK晶片發現有氧化短路現象,研判應為"小強"傑作,
           經清潔各PIN腳並補焊後即可正常跑碼完修.

案例6:
   GA-945GZM-S2 POSTCODE:00 上假負載VCORE只有200mv左右,CPU PG &RESET均有1.29V左右.
   處理方式:此板所使用的PWM IC為ISL6312,此IC將三相供電及VID0~VID7整合在一起.
               查PIN31 BOOT1,PIN27 BOOT2,PIN40 BOOT3 三腳發現其中一PIN只有4.1V,其他兩PIN為11.8V顯然
               三相供電有一相出問題,回頭測量三相供電上管MOSFET的G極電壓,兩個11.8V,一個4.1V,找到故障點了!
               再測三組上管MOSFET的G-D阻值正常為10K,4.1V那組G-D已導通,拆下此組MOSFET(K3918)
               換上一組K3918後G-D阻值恢復為10K,上電量G極電壓也有11.8V了,至此三相供電均正常了.
               上CPU開機有跑碼但隨即卡在代碼:04,插上RAM即可正常跑碼亦可進入WINXP正常運作,完修.
               上管MOSFET G-D短路,開機卻不是呈現12V短路保護現象,容易忽略了CPU供電部份檢查.
          ***没上RAM會卡04,還真是少見***

給同學們參考,希望有用.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收下先!

网友:
很寶貴資料,謝謝分享心得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 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感謝p大經驗分享,我吸收啦~~~

网友:
只有一個字, 強!

网友:
很寶貴的維修資料,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老師父級的經驗!感謝分享。

网友:
謝謝樓主提供經驗,目前手上機板八成都是技嘉的板子
另外其他都是華碩的~有大大的經驗分享一個很不錯的參考

网友:
很實用的實例
花了不少心血喔
謝謝分享

网友:
多謝分享!!很有用的維修經驗

网友:
吸收經驗先!
加強實力!

网友(2011-04-16):
感謝大大分享,這種實修的經驗,對我們新手的來說真是寶貴。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經驗.
有圖可以參考就太完美了~

网友:
真的需要大量的維修實例來加強自己的判斷能力!感謝版大的分享!

网友(2011-06-01):
真是很不錯的維修經驗..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心得!

网友:
不可多得好經驗.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非常實用的資料,感謝大大熱心分享

网友:
很有用的經驗,謝謝分享

网友:
寶貴的維修資料

网友(2011-07-03):
記下,記下,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的分享!受教了!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維修的参考點

网友:
寶貴的維修資料,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如果有線路圖可以看一下訊號那就更棒了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這麼好的資料。

网友(2011-08-02):
感謝大大實務經驗分享~

网友:
真是寶貴的維修經驗阿,謝謝分享。你真的很強

网友:
P大,,,,,,,, 感謝分享~~           ,,,,,,,,,,(  有圖更讚 )
          圖 文 並 茂 ~~~~~~~~~~~~~~~~~~~~~~~~~~~

网友(2011-11-18):
寶貴的經驗資料分享,感恩!

网友:
真是太有心了

网友:
我會好好使用,謝謝

网友(2012-02-15):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心得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2-04-06):
謝謝經驗的累積,智慧的成長與大家 分享。感恩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 雖然這些資料有很多我不懂得
但是很實用 COPY此文章 好好學習
給你們一個"讚"

网友:
感謝分享寶貴的維修經驗
剛接觸主機板維修....希望累積經驗後
也能像大大一樣...完修主機板

网友(2012-05-10):
感謝分享寶貴經驗n_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