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2.5"硬盤有噹噹聲

楼主(2011-01-30):
買了個二手硬盤 一開機硬盤不停地噹噹响 硬盤又開不了 有救吧 請指點 謝謝

网友:
如果是要敷資料的碟 >> 別再開機了... 資料隨著每一次開機一點一滴的掛掉..
如果是要買來自用的 >> 沒救了!!

應該是磁頭受損, 找要到開機資料區, 一直在重試...
而每試一次, 碟片就多刮一次....

网友:
磁頭老化吧~

网友(2011-04-10):
這是IBM(Hitachi)硬碟發生故障時,常會發出的異音。
PS...這種情形我遇過好多次了,除非您的硬碟還在保固內,要不然就放棄別修了。

以下是題外話。
尤其是從Hitachi將IBM的硬碟部門吃下來後的這幾年狀況是每況愈下了...中國製...Cost Down..
一直到今年終於被WD併購了...
呵呵~我是WD的愛用者...至少讓我使用後感覺這個品牌的質量還不錯...(我不是在打廣告喔,別誤會。 )

网友:
硬碟本體看來已經掛了 , 12GB的硬碟看來的確是Fail 了
建議不要修了,原廠也不可能修了!!

拆下電路板當做殺肉用 , 這是它最後的價值了!!

网友:
好像噹噹後的硬碟就會慢慢掛點
3.5" 的我就壞了幾個,後來就殺肉或當磁鐵用

网友(2011-06-01):
0磁道壞了

网友:
應該是模組缺少了~
不然就是NV-RAM遺失了等等~
只要是能夠轉動的~大部分都可以修~
只差別在於值不值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