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Sampo PD-70FA 高壓板[已結束]

楼主(2011-01-30):
有人送我一台Sampo PD-70FA 15吋液晶螢幕,據送我螢幕的人說,以前壞掉送去修理,因為報價太貴所以就拿回來了,很多年後這台螢幕回到我這裡。
打開後蓋一看,高壓板不見了,這下沒戲唱了,也想到面板不知有沒有受損?到底到不要修?最後想到我們這個論壇的精神,所以還是來問大家。
有一樣的高壓板最好,真的沒有再用公板改。

网友:
w兄可以先用手電筒法確認

PD-70FA用的松下面板常壞,若是看到四燈大口的通常就是松下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剛從對岸借了張圖過來。

原來不只我在找這型高壓板。

謝謝你的回覆,我是想說這裡有人是專職修螢幕,應該比較有機會找到才對。

网友:
通常這型 Sampo PD-70FA 面板容易白屏 !!

DC to DC 那個模組會損壞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還是要有高壓板才能知道面板有沒有損壞呀!

网友:
手電筒法通常就可以知道囉~尤其是亮度越亮的越好用

网友:
PD-70FA有幾款的面板,如果是二燈大口,那麼就不是
松下面板,松下面板是四燈大口.
PD-70FA高壓板,無論是二燈大口或是四燈大口
都是使用同樣一家公司的高壓板,外觀看起來
很相似,但是還是要以高壓板的燈口為準,上圖
看起來是二燈大口,如果確認是這一支,那麼就
不是松下面板了,還是要以您手上拿到的PD-70FA
為準,兩款高壓板大小尺寸以及螺絲孔位都相同,
只差在出口的燈數以及插座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w大,

我這邊有這一款看看合不合用,可以的話可免費提供,請注意螺絲位置; CIMG0109

网友:
怎麼大家都有這台LCD...
這台我修過2台..有碰過白屏也有閃一下高壓板壞的...

圖下中間那隻(左邊數來第3隻)就是原廠2燈管的...最右圖就是換好替代的2燈管高壓板

不過這台我也有碰過4燈管的..

网友:
家裡有一台 不過沒變壓器可以測試維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WISH大我也有一片是好的可以點亮...電容也換好了~
但面板的DC TO DC的模組掛了~這幾天準備要拆板子拿去資源回收說...
送你送你...哈哈

网友:
回復  wish
WISH大我也有一片是好的可以點亮...電容也換好了~
但面板的DC TO DC的模組掛了~這幾天準備要拆 ...
引用 网友C:

怪了~~~你女友再問你加會不會像我家那樣一大堆東西...你說不會....
現在~~~看到你這篇回覆...因該也差不多要堆積如山了吧.....

我要買的2.2UF 50V電容有問到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現在已經好幾箱了...
我上禮拜日就買了~我忘記拿給你了說...哈哈
50顆~RUBYCON的~明天有趴趴造在拿去給你~

网友:
松下屏的DC-DC模塊很容易故障,但是
並非3629AV故障,要學會修這一片
面板,必須下很大的工夫.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板18cm很少,不久前我換過,是向這家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history?21011109335275#lo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奇寶寶︰
我是要高壓板而不是要面板耶!如果你有那片高壓板的話就讓給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報告WISH大~我現在才看到這篇~今天可以寄說
我是T-CON的DC to DC板壞掉修不好~剛好這幾天打掃要清掉
高壓板是好的可以點亮~PM我地址吧!過年後寄給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單口大燈 我有 需要的話跟我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手電筒應該只能看出是否有破而已,而且有些面板是看不出來的,這台15吋有玻璃,或許要專業修螢幕的人才會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剛好好奇有一台一樣機型的要報癈,這樣我也不用改,還是謝謝你幫我找賣家。

楼主:
昨天收到好奇寶寶的高壓板,螺絲孔都一樣,接腳定義也都一樣,所以裝下去就可以用了。
這不用維修實例吧!
謝謝好奇寶寶!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忘了回你這篇了,你這支高壓板跟好奇寶寶給我的那支高壓板一樣,所以一定也可以用。
雖然已經有高壓板了,但還是很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