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w2007問題

楼主(2011-01-30):
前二天收到一台Benq w2007 20吋寬螢幕
狀況
一.螢幕不定時重開
二.有時又會自動關機,無power燈亮,用手電筒照也無影像,確定是關機狀態
三.大部份時間都是正常的,可連續燒機一天都沒問題
各位大大能指點一二查修方向嗎?
目前測試燈管似乎是好的

网友:
1.OSD按鍵
2.電源溫度是否過熱時才會重開

网友:
我覺得比較像開關短路造成的狀況,也有可能是塑膠按鈕部分髒汙卡塵導致開關一直處在導通狀況,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1.OSD按鍵
2.電源溫度是否過熱時才會重開
引用 网友A:

狼大
1.有一顆方向鍵原本按了沒作用,多按幾下後,正常了,不過有一次在我試按鍵過程中關機(只發生一次)
2.試過吹風機加熱,不會重開,曾發生開機一,二分鐘就關機!
謝謝大大指導!

楼主:
我覺得比較像開關短路造成的狀況,也有可能是塑膠按鈕部分髒汙卡塵導致開關一直處在導通狀況,希望能幫到你 ...
引用 网友B:

大大謝謝提供意見,往這個方向再查!
比較頭痛的問題是偶爾才重開或關機,幾乎都是沒問題的狀況,實在很難查!

网友:
上面不是有人說叫你換按鈕嗎?

請..........將所有按鈕換掉,若是還會發生,就跟燈管問題很大了.

网友:
開機後拔掉OSD按鍵板接線試看看

楼主:
開機後拔掉OSD按鍵板接線試看看
引用 网友A:

謝謝狼大
過年回南部,等回來再試囉!

楼主:
開機後拔掉OSD按鍵板接線試看看
引用 网友A:

過年從南部回來後忘了狼大提示,直接把全部按鍵換掉了...
測了四天目前正常,我看可以連絡客戶交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由按鍵 下手 全更換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