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xp系統【設定兩臺電腦】用網路線與Hub~傳輸資料

楼主(2011-01-31):
在winxp系統【設定兩臺電腦】用網路線與Hub~傳輸與共享資料
有3個步驟

步驟【1】
網路芳鄰/設IP

方法:
控制台/區域網路/第4個項目ICON/看到 【TC/TIP】/內容
輸入下面【A】【B】【C】數據
ps:我的是 D-link 24孔的【HUB】

【A】自己的電腦【第一部】
192.168.0.【1】
255.255.255.0
192.168.0.1
【B】自己的電腦【第2部】
192.168.0.【2】
255.255.255.0
192.168.0.1
【C】自己的列表機【第1部 hp_5100tn】
192.168.0.【3】
255.255.255.0
192.168.0.1

ps: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其他11組數字【都應該一樣】。。^-^

步驟【2】
【【群組】】相同:設成【workgroup】
方法: 我的電腦/右鍵/電腦名稱變更

ps:自己的電腦【第一部】叫【steven1】
自己的電腦【第2部】叫【steven2】
如果有列表機叫【hp_5100tn】

步驟【3】
方法:硬碟/右鍵/分享

兩個地方【打鉤】
【A】在網路上 共用這個資料
【B】允許網路變異我的資料    ps:【因為是家裡~自己用局部網~所以可以打鉤】<-->[不打勾~資料只能唯讀~很不方便 ]

ps:[這裡有某網友    部落格的照片]~大家可看一下!! 也是中華電信!!
因為咱 懶得自製照片了!!  有照片~自己在家摸索【比較容易成功】^-^
http://www.wretch.xx/blog/kenhu1024/13676561
上面是 咱的筆記分享!! 咱po在一個帖子~做備份!!
xx==cc

以下不用看~是某個故障原因【排除】~所用的方法!!
ps:
2011.2.6
有時咱的代號 【steven1的華碩電腦】【會找不到】【steven3的宏基電腦】分享的資料夾~步驟【1】~步驟【3】+開機5次~重設了很久

結果受不了 【在宏基intel電腦xpsp3~ 看到可以用  軟碟or隨身碟與4合一卡的可拆除裝備】~【用隨身碟 netsetup】《--》後來ok  <-->這個是第4步驟【備用】!!【宏基的NVIDIA  nforce networking cont. 真難抓】【要用軟碟】才能使華碩AMD電腦【抓到 共享資料夾】

ps:john [昵稱steven1的電腦]。。【選WAN那個[微型端口PPPOE】連接設備~ 不是realtek—RTL8168《--》如果是軟碟 或隨身碟【會有錯誤訊息 提示】!!

楼主:
這個是題外帖【咱做資料備份】。。。
有機會+有錢時【會去買一個】!!因為咱有一台電腦【拆硬碟】【要動到 CPU的風扇+散熱架】!!
所以只好 靠【網路線+Hub】或 USB電腦線傳輸線 來幫助咱自己了!!

如果嫌【網路線】麻煩~  【第二種方法】可以用USB資料線【內建晶片的HUB】
一般價錢是【700元】~【1000元】!!
速度比較慢~ USB2.0【每秒只有 12MB~20MB,1GB資料約1分鐘】!!

其他參考資料~ 不用看!!
=========================
那種資料線叫~【 USB】【電腦資料傳輸線】
即插即用

【1】Esense USB GO! Suite 資料傳輸線/內建2GB
良興代碼:F6031179
GO! Suite包含五個軟體,提供使用者快速儲存/尋找隨身碟中的檔案、透過USB傳輸線連結兩端電腦,進行檔案傳輸、資料夾和outlook 同步以及網路與光碟機分享。

【2】USB 2.0 DATA 資料 傳輸線
(2台電腦 資料對傳)
公對公 JMB360
附驅動光碟

【3】[xx 最低比價網] USB 電腦對接用 資料傳輸線 免驅動 支援 USB2.0 高速傳輸 (201238) $668
產品編號: 201010251455l-201238
現在特價:NT$668 元

【4】多功能USB資料傳輸線─ASUS Crosslink 現身
有4張照片 是這個產品的照片!!

【5】
[Uptech DL300]是除了資料傳輸線功能外,還多了3 Port的USB埠,可用來連接其他
USB裝置供本台電腦使用,若是連接儲存媒體,也可提供遠端電腦做共享,即是資料
傳輸線 + USB集線器二合一的產品。

▼操作很簡單,就將資料傳輸線兩頭USB連接到兩台電腦即可,無論是
DL100、DL200或是DL300都是免安裝驅動及軟體,因為傳輸軟體已裝在
本體內建的記憶體中了,算相當方便的設計,照片中另有連接隨身碟,此
隨身碟裡的資料可利用軟體拖曳傳輸,共享於兩台電腦。
按這裡檢視圖片

▼連接後,兩台電腦的畫面自動蹦出傳輸軟體視窗,如有連接其他USB儲存裝置,
一樣可拖曳複製裡面的資料。
按這裡檢視圖片

▼上面為遠端主機,下面則是本地主機,直覺的將檔案拖曳至對方視窗即可,
傳輸速度就是USB 2.0的傳輸速度。(每秒 12MB~20MB,1GB資料約1分鐘
可傳輸完成,依系統效能不同而時間有所差異 )

google 一下~資料很多
【A】電腦連線,網路芳鄰
http://www.google.com.tw

【A】電腦連線,網路芳鄰
usb,電腦資料傳輸線

楼主:
用網路線與【家用寬頻 路由器Dlink DI-604】~傳輸資料
我的路由器 資料備份

這個是 【Dlink DI-604】 愛買量販店【 690元買的】!!時間 2011.2.2
Ethernet broadband Router

請看圖片
【1】
【設定DHCP】
192.168.0.100
192.168.0.199

【2】
【設定wan】《--》這個很重要
請看圖片
【A】最上方【PPPoE】
【B】動態【PPPoE】
【c】【PPPoE】帳號~ 中華電信的 ADSL帳號密碼。。。
【D】自動連線
【E】啟動

【3】
要多設DNS  168.65.1.1

方法:
控制台/宽频連線/滑鼠右键/内容/  【TCP/IP】/
。。
。。
。。
【DNS  168.95.1.1】
其他数字~咱就省略了【那是 HUB】就要設定的!!

=================================================================
以下不用看~是某些使用的心得感想!!

ps:上面主要是 咱親戚【幫咱做的設定】!!
設定時【把咱 寬頻上網 john.捷徑】刪除了!! 《--》這台AMD華碩電腦 explorer[IE]怪怪的
+怪怪的dlink DI-604路由器《--》瀏覽器192.168.0.1 /【wan】/確定!! 才能上網!!
ps:這台【dlink DI-604路由器】用【本地連接上網】也是怪怪的

==========================
以下不用看~是用Router[路由器]某個故障原因【排除】~所用的方法!!
就是 用Router[路由器]【只有一台電腦 steven1】可上網~其他的都不行!!
看說明書 【DHCP伺服器  【功能關掉】】即可!! 《--》即是【Dlink DI-604】【只當一部 HUB】來使用!!

【1】於是   steven1【192.168.0.100】  steven2       steven3【192.168.0.3】 都可以上網
【2】也可以【在5sing】聽音樂!! 【3】咱在家里【傳照片】或【檔案】很快速~【50M】只要5秒鐘!!
【4】耗電量 只有6watt!!

在【百度看 線上動漫】【檔案約 40~60MB】【會lag很嚴重 lag 3秒~5秒】!!

楼主:
在HUB 與路由器 共享資料夾!!
檢視的指令

【A】
【1】用 ping 192.168.0.100

【2】在開始/【運行】的地方
輸入【//192.168.0.5】

===========以下可不必看!!

其他相關教學檔案!!
[轉帖視頻]DOS指令 以及GHOST教程
http://bbs.pigoo.com/thread-26555-1-1.html
這裡有教導【用ping】的視頻!!
======
故障排除:

【A】
如果【2】在【運行】
輸入【//192.168.0.5】 找不到自己 或 ping 【其他電腦IP】    指令失效<-->需要關掉 【防火牆】或【防毒軟體】。。。

网友:
我用的較簡單方式 用中華黑龜  兩台電腦網路線插上黑龜 再設定IP與群組 及共享資料  用網卡內網去抓IP 一毛錢也沒花

楼主(2011-03-12):
我用的較簡單方式 用中華黑龜  兩台電腦網路線插上黑龜 再設定IP與群組 及共享資料  用網卡內網去抓IP 一毛 ...
引用 网友A:

   我的中華黑龜~只能插一條網路線~

請看hui-gui.jpg照片

以下是舊資料!!
-------------
是在開始/【運行】的地方
輸入【//192.168.0.5】的圖片!!   是補【樓上樓上】的圖片!!

楼主:
最近被一條【CAT5  網路線搞死】。。。被它搞了【一個月】。。。
一下代號【steven1】與代號【steven5】的兩台電腦【可以連接】【HUB連接燈有亮】。。。
等到2~3天後【又不能連接】《--》正確來講是【偵測不到的問題】<-->把【CAT5】的線換了一條線【CAT5E】的線~總算是解決了^-^

ps1:不能連接與傳資料時【還以為是avast 5.0防毒軟體】的問題~    結果【來來回回】殺了avast 5.0防毒軟體【5次】+ ghost【整個winxp系統一次】~ 又到網上買了一台2手的【HUB】還是一樣【sometimes有偵測不到的問題】!!

後來因為咱有3部電腦【兩套單獨網路線線路】~[交叉比對之下]最後終於將兇手找到了^-^
《--》ps:如果咱 家里若只有兩部電腦。。可能就抓不出兇手【是網路線】!! 此外還有幾條CAT5e【也是低價的劣質品】》《
所以咱還是要感謝咱 親戚提供的免費網路線!! 不然成功架設100MBps的局部家用網路連線【比登天還難】》《
《--》ps:這個高品質的網路線~說不定1000MBps也能用!!
ps:不過咱已經確定咱在【某大賣場】所買的【最低價3條】CAT5e線【是不能上1000MBps】》《
因為那些線用在100MBps 已經是很勉强了 》《

ps:這3天 用舊IBM電腦【硬碟只有80G】~下了【9部電影來看】】!!    【下完後】馬上傳到【硬碟500G的新電腦】【準備備份到DVD片子裏面】!!非常方便!!^-^

ps:沒有換 網路線【水晶頭】的工具!!  所以【網路線】裏面的8條細線~咱是一條一條的【剝線】因為剝線鉗【無法剝網路線】》《《--》 纏繞銅线部份~約2寸後~【再用膠帶】包扎起來
做了兩條 可以用的網路線~咱總共花了咱50分鐘!! 有夠累的 》《   不過連線的品質改善了不少^-^
ps:因為咱未來一年內【如果看到 華碩網路交換器1000Mbps】【再降100~150元】。。【約800~900元】就可能去買!!^-^
因為125Mbytes/每秒的速度!! 使得咱2臺 較新的電腦【硬碟好像是裝在同一個 主機上面】。。。這時咱買8G~16G隨身碟的錢【就會想花在】8port-HUB上面!! 如果是路由器【就會想買 設定比較簡單~ 不會熱當~ 相容性有測定過的華碩品牌Router】!!^-^

網路設備【Cat】線的定義
http://bbs.pigoo.com/thread-27039-1-1.html
所以就是 CAT5線【市面上已經沒有了】。。請禁止使用!!
另外的若是 CAT5E規格的線~如果出問題【咱這裡也有幾條】。。。
【1】如果【完全】不通~就是線路斷線  機率約1/1000 ;可看數據機 link等號【做簡單排除】動作!!
【2】如果能接通 而且是CAT5E~買來可以用2年~之後再故障【與偵測不到】~就是此類銅線材料【比較差一些】或此類水晶頭【接點品質不良】【機率1/100】《--》咱這裡有3條【都已經貼上故障品標籤】
【3】中華電信【modem】~接頭氧化!! 咱猜想【機率約1/700】。。咱有用鑷子去磨效果不大~換了【高品質的網路線】【效果比較明顯】!!
《--》好的品質的網路線25公尺【訊號都不會衰減】~ 壞的差的品質之網路線【雖然只有3公尺】用1年【連線品質就差了1/3】 ><

网友:
一般來說 以正規地作法 是要重新拉一條網路線~~~ 而破損的網路線就會給予汰除~~~

若要偷懶  續接這招也行
在於某些環境 我個人使用的經驗來說 這個 3M UY續接子 是最好用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011102096
    續接後 再用Fluke One Touch or DSP-4000 測試~ 續接後的網路線品質接近原來網路線的品質

這種續接子跟RJ-45水晶頭內部相同 會切割網路線內的線蕊膠皮 進而達到導通的效果
千萬不要去皮後 在插入續接 不但沒必要之外 還容易導致線路品質的下降!!!

還有要注意的就是 使用續接子 壓制的時候 建議用尖嘴鉗 而不要使用其他物品
然後壓制時 線蕊插入端口 嚴禁眼睛靠近 以免內部的黏膠(黏膠是阻格續接子內部與外部的續接點)
噴到眼睛上!!! (機率不高 但是小心為上!)

用3M UY續接子 也總比你用這個方法好 電火布+線蕊纏繞

若更講求的 可能還會 灌膠 等這種步驟 不過通常這種的作法 比較不會在網路線上出現 畢竟成本太高了
一般來說都會使用在纜線上(例如: 海底、馬路函管 等)

楼主:
一般來說 以正規地作法 是要重新拉一條網路線~~~ 而破損的網路線就會給予汰除~~~

若要偷懶  續接這招也行
引用 网友B:

網路線只要有斷線<-->咱都是續接的【重新拉線太麻煩了】~ 上次我就用水電師父釘在天花板旁邊牆壁之【熱水器的 【2Cx8mm2粗電線】~ 一次把3條網路線~架設到天花板上面去了!!^-^因為我住的是快要55年的老舊房子了~當時牆壁沒有埋網路線的塑膠管!!
ps:所以上次拉掉的網路線 30公尺x3條==90公尺!! 幸好是親戚送的免費的~不然加上一切其他備份的網路線【200公尺】~線材就要 2000元了 》《
ps:另外兩黑兩紅線~是喇叭線!!
ps:網路線牌子是 Elite~ 不知道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
轉接頭是NEX1
  《--》水晶頭品質穩定~即使中間【使用一個 母轉母的轉接頭】~傳輸效率依然不減!!
ps:上次買了一台 dlink-DI604所附送的 便宜藍色網路線CAT5E!! 【它的水晶頭】就不能【接母轉母的轉接頭】~會有偵測不到的狀況發生!!
害咱一度以為【HUB】或是數據機有問題  》《   現在已經貼上故障網路線的標籤 !!

[咱现在 3臺電腦已經可以正常連線了]!! 已經各傳輸了10G 【約20部 500MB】的影片【到其他兩部電腦去】~都沒有問題!!
這樣的話【如果同時有兩台電腦的 DVD-rom壞掉】也沒關係!! 傳送500MB[rmvb格式的電影]約  500MB/12.5MB==40秒
ps:如果是傳輸 4G資料【就是320秒】!! 只要花約5分鐘【就可以傳到新電腦的設備】那裡燒錄DVD了!!^-^

网友:
網路線只要有斷線咱都是續接的【重新拉線太麻煩了】~ 上次我就用水電師父釘在天花板旁邊牆壁之【熱水器的 ...
引用 网友C:

   .................(無言)
我說過了 這種續接方法 在業界是不合格的~~~  (用fluke DSP測線路品質 應該....@#$*&!@$(& )
不過你用的高興就好~~~ 反正日後Troubleshooting 不要因為這樣而更麻煩就好~~~

PS: 以前就有碰過摸魚的佈線工法 一條8蕊的網路線 然後兩頭各自接上兩個RJ-45的水晶頭
(簡單來說就是 一條網路線 給 兩台電腦同時使用) 當然這樣查修網路真的是他X的麻煩... (就是碰過前人偷懶的作法)
查到問題後 發現是網路線的問題後 把原來那條摸魚的網路線換掉 重新拉兩條網路線給那兩台電腦~~~ (X的要死~ 一次工就搞定 沒想到又得再浪費一次工)
以上的經驗碰到不少 於是我個人就偏好以正常的工法來進行 情非得已 才會使用續接子這招 ....

至於網路線品牌來說 像我個人偏好AMP的線材跟水晶頭... 算是中上的品質就是了..... (工作的時候 是使用AMP的夾線器)

楼主(2012-06-18):
補上~網路芳鄰【鄰居】的DNS設定。。。。
最近有台電腦~ 時而當機【同時灌 nero 與avast5.0】
會當機[2~20次]。。。。所以數據機【DNS】還常蠻用的 ^-^

ps:灌 nero馬上當機。。。。一開機。。。。馬上當機。。。。》《

ps:咱用的電腦~也可能有【局部零件】問題之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