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MD 六隻腳 代號 X1 或者 徵V23A-ODC T-con 好壞均可

楼主(2011-01-31):
求SMD 六隻腳  代號 X1 或者 徵V23A-ODC T-con 好壞均可

順便問一下 這種包裝 該怎麼稱呼他...

被他弄到快起笑了 VGH出不來...

网友:
是數字1沒錯吧??
我查到的....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4316/ROHM/IMX1.html
裡面是雙電晶體....
如果不是雙電晶體~~可能另外一種~~那個裡面的是IC封裝.....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COH/R1163D201D.html

先以雙電晶體方式測量~如果真的其中一個是電晶體好的~~那就可以確定了

如果真的是雙電晶體...我還真期待你改其他封裝的給我看耶~~~
等著你的實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本來查到的是RN1608 NPN 雙電晶體 但是....很不巧的 我兩個X1 量測起來數值都不符
兩顆對比 結果也不一樣 所以我的判斷是兩個都是壞的 變成我沒辦法找代用料 我換了好幾個數值接近的
都不能使用 用故障的晶體還有5V輸出 用代用的變0V 所以我在想應該是我資料查錯><"

网友:
回復  shunxing

    我本來查到的是RN1608 NPN 雙電晶體 但是....很不巧的 我兩個X1 量測起來數值都不符 ...
引用 楼主:

   要用指針電表下去測試才能知道是不是雙電晶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 二極體檔去測試的 ....
用指針的測NPN有差別嗎?
對了...過兩天我要回彰化 可以去給你拜個年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要拜年...我也要跟順興叔叔要紅包...

网友:
初二到初四我要回娘家 要來拜年要再初二前唷 要吃什麼嗎??
煮給你吃

网友:
那我初二到初四去娘家拜年...呵呵

网友:
要紅包...沒有...
你要和我去高雄唷...娘家火實好...
彰化也不錯拉 今天岳母還寄來了一隻煮好的雞...
真是太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噗噗~我只吃辣妹而已說...哈哈

回复 楼主:
如果tony大有要去找你的話~我這有兩顆2SC3199再拿給他服用
特性跟X1的內置Dual 2SC2412特性相當接近
用改封裝的方式跳接就好~這顆的厚度應該非常迷人...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04/ETC/2SC3199.html
實在是找不到CBE腳位的...BCE要跨一條B或E了...囧

网友:
辣妹...我家沒有...
到底是我要拿給他...還是他要拿給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我拿去給你~你再拿給他好了~嘻嘻

网友:
好...明天大概幾點來阿...

网友:
要看看喔~可能下午吧~

网友:
好吧...目前應該是不會出去...只怕有意外

楼主:
已確認= = 肯定不是雙NPN 也不是N通

機車了....難找了ˊˋ 又一台電視釘在牆壁上><"

网友:
照片我看起來代碼像 k1
我手上的相片
data
你再比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顆我試過了 燈箱上的
Z1 K1 K72R7 都不是.

謝謝你.

你怎麼拍的這麼清楚><" 這超小的耶...我是用30倍放大鏡+近拍模式 還不是很清楚XD

网友:
確定是k1嗎?
那tony6605大你找一下asus筆電廢板
這顆asus都會用到
修復後記得po
印象中看過k1不是雙電晶體是mos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K1啦= = K1 Z1 是雙MOS
很可惜的是我沒有筆電的廢板 不然上面都是滿滿的DC/DC

我要找的X1 應該不是一般的雙電晶體 OR 雙MOS 所以還是要找到同樣的東西.

网友:
x1是啥還真沒看過
一般破面板上會有嗎
說不定可以通用喔

网友(2011-11-29):
http://www.google.com/url?sa=t&a ... Aa6Wm6LNjJrlsW_Ytfw

會不會是這顆
page2   marking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