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CMV 221A 無電源+色偏維修
火...

楼主(2011-01-31):
一部CHIMEI CMV 221A,故障情形為無電源
拆開檢查後,發現電源高壓板DAC-19M009上5V電路用10V 2200uF、14V用25V 220uF以及背光電路電源兩顆25V 220uF電容頂部膨脹

更換後裝上,電源已可啟動,但畫面顏色異常,OSD選單顏色正常

關掉電源,一起按住亮度及對比調整鈕後再啟動電源,進入工廠模式選單

先記下原本數值,接著用上/下鍵將光棒移到EEPROM INIT選項上,再按下MENU鍵後就可將EEPROM初始化並載入最原始數值

畫面顏色已經恢復正常

此例應為5V電源異常後,導致EEPROM資料寫入錯誤而使顏色跑掉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我也收看完畢精彩維修實例
謝謝分享心得

网友A:
前幾天偶拆偶的CMV 943A
也是突了三顆電容
狼大的第一張圖中間那顆
偶的板子是220μF 35V的

另外一顆1000μF 10V的
去材料行找不到
只好換1000μF 16V的

网友:
這個跟我上次修那台221A症狀一樣
也是電容爆導致EEPROM資料錯亂
看來這類型液晶可以列為通病之一了...

那個220uF/25v,我都把他換為470uF/25V
比較耐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來修液晶也要會用工廠模式來設定,學習了,謝謝狼大n_117|

网友:
這個跟我1/14修那台221A症狀一樣
也是電容爆導致EEPROM資料錯亂
那個220uF/25v,我都換為470uF/25V...sanyo
那個2200uF/10v,我都換為2200uF/16V...rubycon

网友:
狼大仔!不是做假的
多謝分享!

网友:
感謝狼大的經驗分享,經驗我吸收啦~

网友:
感謝狼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狼大完修,很久沒看到狼大的維修實例,可以狼大 po一下正常的數據嗎!謝謝!

网友:
感謝狼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狼大精采的分享~

楼主:
回復  港都狼仔
恭喜狼大完修,很久沒看到狼大的維修實例,可以狼大 po一下正常的數據嗎!謝謝! ...
引用 网友B:

正常畫面上一張就是初始化後的程序內定值
不同螢幕裡面的數值不一定相同

网友:
其實也只有6500K的設定值跑掉, 如果色溫設定在9300K可能根本不會注意到.......

网友:
狼大兩三下就清潔溜溜,我可能要三天到七天,佩服。

网友:
原來也有這一招,進工廠模式調整就可以了

楼主:
其實也只有6500K的設定值跑掉, 如果色溫設定在9300K可能根本不會注意到.......
引用 网友C:

所以在下修完奇美系統的螢幕後,都會進入工模看一下,必要時進行EEPROM INIT

网友:
CHIMEI 的通病好像都是那2顆220u/25V的電容
我的CMV 937A 今天開起感覺越來越白(亮)
也會微微抖動,還有高頻聲....
打開來看也是那2顆220u/25V的電容凸凸
只是除夕應該沒材料行開
先去廢板挖2顆330u/25V來頂

楼主:
可以說是幾乎,用的CAPXON很精準的在剛過保固就掛給你看n_081|

网友:
原來 CHIMEI 的工模是這樣按的呀!
多謝狼大的提醒~感恩...
但重新重置後文字及圖片會有向右拖影的情況咧~
色彩的部份也沒有當初那麼鮮艷,較偏綠色~
還有解嗎?

楼主:
若是指影像往右偏,嘗試看看自動調整是否可以修正
另外調整其他色溫看顏色是否有比較正常

楼主:
宏通及優派中,採用奇美系統的大多是使用台達的電源高壓一體板

网友:
感謝狼大的精采教導

网友:
要不是看到這篇,我還會以為是ad板故障了,
想不到還可進「工廠模式」做調整,感謝狼大分享!

网友(2011-03-02):
這個好呀..............工廠模式都出來了

网友D(2011-04-24):
感謝狼大精采的圖文教學

日前我的奇美CHIMEI CMV 221A是發生了螢幕無訊號輸入

螢幕黑屏時好時壞

直到昨天長眠不起

爬文爬到這來

動手想要自己維修螢幕

CMV 221A換了雜牌電容

原本220uF/25V更換為470uF/25V雜牌電容 (wet前輩說換容量大能撐比較久!!)

因目測只有這2顆爆電容

更換後先是閃了一陣子後奇蹟發生居然能順利開啟

不過螢幕影像卻會不定時抖動?

也開啟工廠模式回復原廠預設值

今天螢幕開機又黑屏了   orz

請教各位前輩還有哪邊需要檢測??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要只看外觀換電容,最好將其全部換掉
這些:10V 1000uF、10V 2200uF、25V 1000uF * 2、25V 220uF * 2、25V 330uF * 1
另外一次側120uF/150uF 400V也要檢查,底部橡膠塞接腳處有黃色物質就要換掉

网友:
又是這台.......同廠牌的24吋寬螢幕也有這問題...
這個月至少修了4台..都是一樣的毛病

网友: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贊啦~
題外話~~~
狼大的照片是如何處理...才會這麼清晰???

楼主:
回复 网友E:

1.拍照時光源足夠
2.按下快門時盡量不要讓相機震動
3.善用近拍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狼大的指導~~~
這些細節...小弟都注意到了...但還是無法照出這麼清晰的照片~~~謝謝回覆~~~~~
小弟使用的是canon sd1000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深入了解相機功能及設定,多練習抓手感,一定會越拍越好的

网友:
:)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1-05-29):
原來奇美工場模式這樣進的!又學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狼大精采的圖文教學

日前我的奇美CHIMEI CMV 221A是發生了螢幕無訊號輸入

建議把pi板的電容全部換過先,有的電容不是沒有暴就是好的,並且同一路的電容只要有一棵壞經同電路的電容,都應該有問題了,並且一般我如果換一般國產電容不會升容值,會升耐壓值,這個再站上有很多大大有堤過,就不再多堤了

网友F:
換的時候手都一直抖....不知有沒有特效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的時候手都一直抖....不知有沒有特效藥^^"

常換常修手就不會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狼大的分享,學著也許以後用的到.

网友:
謝謝狼大的分享,寶貴的經驗

网友(2011-07-16):
回复 网友F:

酒少喝,煙少抽,早點睡,我最近也一直抖...

网友:
感謝狼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1-08-26):
狼大~小弟也有一台 CMV 221A 不開機

換電容可開機,以為維修完畢

但有色偏一直無法進入工廠模式調整

開機時一直跳自動調整並恢復偏綠色

因為自動調整的關係,工廠模式一直跑不出來

可手動調整正常色,但電源重啟後又恢復色偏了

想請問有其他辦法進工廠模式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狼大精采的圖文教學

日前我的奇美CHIMEI CMV 221A是發生了螢幕無訊號輸入

全部電容都換!!不然就是拔下來量...
確定燈管是否好壞!
看樣子在高壓測~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先檢查按鍵板上按鈕有無漏電(用高電阻檔測)/不通(用低電阻檔測)情形,AD上OSD按鍵板連接處排容有無異常,然後在關機下同時按住亮度與對比後再開啟電源,正常按下MENU應會進入工程模式選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先檢查按鍵板上按鈕有無漏電(用高電阻檔測)/不通(用低電阻檔測)情形,AD上OSD按 ...

感謝~待會按照狼大的方法測試看看

网友H(2012-03-26):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偶拆偶的CMV 943A
也是突了三顆電容
狼大的第一張圖中間那顆

我也是這樣換,不過我有個疑問,兩顆大小差那麼多,會不會有問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這樣換,不過我有個疑問,兩顆大小差那麼多,會不會有問題呢?

用到現在,還頭好壯壯呢~

网友:
很不錯的維修實例,如有相同的狀況才知下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