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LCD牌子相關問題

楼主(2011-01-31):
請教各位大大
CMV是什麼牌子啊??
是奇美的嗎??
如是的話,那奇美的LCD都是燈箱式的嗎??

网友:
燈箱式目前已較少見,現在較多L管與直管,不過其使用的AD與P+I都較為特殊
除CHIMEI外,POLYVIEW也可以算是奇美副牌

楼主:
燈箱式目前已較少見,現在較多L管與直管,不過其使用的AD與P+I都較為特殊
除CHIMEI外,POLYVIEW也可以算是 ...
引用 网友A:

感謝狼大的回覆
所以CMV是奇美的牌子嗎??
還有燈箱式的是長怎樣,請問那位大大有照片,一直想看一下!!

网友:
燈箱式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整個背光模組有如廣告燈箱一般,一支支排列在面板下方的直管或U型管,跟電視面板類似

网友:
感謝狼大的回覆
所以CMV是奇美的牌子嗎??
還有燈箱式的是長怎樣,請問那位大大有照片,一直想看一下!! ...
引用 网友B:

跟一般LCD比起來
1.燈箱式的比較厚
2.比較輕
3.我看過的都是外接電源供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