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DH-8000 筆電晶片回焊問題

楼主(2011-01-31):
各位前輩好!小弟有一片BENQ DH-8000筆電主板,原本顯示花屏及當機,
懷疑顯示晶片冷焊(NVIDEA GEFORCE4 420GO 32M ),回焊後短路無法開機,
拆下晶片上的散熱片發現有錫珠爆出來,這是加熱溫度過高造成的嗎?
回焊設定如右(上熱:240度 下熱:150度,時間:3分鐘)
相同的設定,用於其他主板回焊,大都OK,但這台連焊兩台都掛點!
我還有兩顆新晶片,想再做回焊,又怕把它烤掛了!
請有此維修經驗前輩指導回焊此顆晶片的技巧吧!無限感激!

网友:
請自己去實際維修裡面,看"季","熱門"裡面有溫度曲線,別用定溫在那裡死命的吹bga,不壞也剩半條面,有基本的溫度曲線,做起來應該就比較像樣,板子也比較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