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的主機板GA-M57SLI-S4

楼主(2011-01-31):
我同學昨天把壞掉的電腦寄給我   主機板不開機  然後開始量MOS電壓,記憶體和顯示卡附近各有一個MOS一端沒有電壓,而且也不會叫,但很神奇,在量記憶體那顆一端沒有電壓的MOS時,手滑了一下,短路了=.= 然後就自動斷電,再來又重開,居然一長聲的開始叫,有夠神奇,那接下來我剛怎麼做比較好

還有顯示卡旁邊有一顆MOS一端沒有電壓以外,有三顆電容爆了(突起來),事先更換電容後,在測試看看嗎

還有就是CPU旁邊的MOS,有些三端都有電壓,有些只有兩端有電壓,一端沒有電壓。 好複雜的版子 =.=

网友:
有突起的電容先換掉再來做下一步的檢測,作業之前,請先斷電並拔掉CR2032放電
CPU的VCORE供電電路,一般來說每一相都會有上下管之分,下管的S極是接地,電壓是0V,所以有一腳沒電壓是很正常的
下管的D極會跟上管的S極相連,可以打歐姆檔去確認
顯卡,記憶體附近的MOSFET如果也是上下管的設計,那下管的S極0V就正常

可以參考VCORE電路,MOSFET測量的教學文章,實例維修跟主機板維修都有相關的文章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