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晶片w39040cpz 如何在PCB5.0燒錄器上使用

楼主(2011-01-31):
(在google查一下W39040CPZ的DATASHEET;讀寫及抹除電壓都是3.3V,封裝為LPC)

請問華邦的w39040cpz晶片可以在PCB5.0燒錄器上進行燒錄或抹除嗎???
燒錄器軟體(版本為98D12C3;098d12)上,找不到"w39040cpz"可選取,
故選擇"W39V040A"(按照提示調整開關(SW)),來抹除晶片,
結果BIOS晶片抹除不乾淨(重覆抹除N遍了),因為晶片沒辦法清除乾淨故沒辦法寫入晶片...
後來改選"W39V040AP"還是一樣無法抹除乾淨,也無法寫入
請問有哪位網友有成功試出晶片w39040cpz 如何在PCB5.0燒錄器上使用..
可否告知如何操作嗎??
謝謝....
目前是無法釐清是燒錄器不支援.......還是剛好BIOS晶片W39040CPZ壞掉(就差了不到兩天要過年,該不會手氣這麼差~~~  )
(電腦的usb當燒錄器的電源,電腦的LPT埠連接到燒錄器的LPT埠)
===============================================
2011/02/03補充 w39v040cpz 的圖片:

网友:
裡面的列表 W39V040FCPZ 是嗎?
這型的我沒燒過,只燒過SST跟MX的
這型的燒錄軟體沒辦法判別是否為晶片損壞,跟S大的VP-880高檔貨不一樣

有幾點可以試著排除一下

1. LPT的傳輸MODE,個人的說明書是寫說設定為EPP, AWARD BIOS設定為EEP

2.ROM腳座接觸不良,個人的3V腳座就有這個問題,5V的倒是沒問題,試著不要將ROM推到底,保持在中央部份,再試看看

祝燒錄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軟體換成0.99V+版本後選"w39v040FCPZ" , "w39v040BPZ" , "w39v040FBPZ" , "w39v040BP"
都一樣失敗...(好像 "F" 代表是FWH封裝 ; 我的是LPC封裝 )

失敗的抹除圖片:

失敗的寫入圖片:

conbawa  網友建議的方法1...我是設定為ECP+PP; 方法2也試過了,都無效..
請問燒錄軟體還有其它新板本嗎??謝謝

(大家新年快樂     )

网友:
仔細看一下腳座有沒有裂痕,
我的也是腳座裂開一樣無法抹除乾淨也無法寫入,
後來在晶片裝上後拿個夾子把腳座夾住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