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昨晚是不是當機了(二)

楼主(2011-02-01):
又發生︰
Can not write to cache files, please check directory ./forumdata/ and ./forumdata/cache/ .
也是重開機就好了,主機可能出問題了。
搜尋Google找答案,得知只要把forumdata/ 和./forumdata/cache/改成777就行了,但是上述的目錄我原來就是設定777呀!不然論壇怎麼能工作?真的是無法理解。

网友:
應該沒有吧? 昨晚我4點多才下, 那時都沒有問題耶?

网友:
又發生︰
Can not write to cache files, please check directory ./forumdata/ and ./forumdata/cache/ .
引用 网友A:

    777????
那不就"誰"都可以去動它?
那風險是最高的耶........@.@

楼主:
我們的論壇除非到本機才能登入,除了80 Port外,其餘都不能通過,包括SSH連線都不行,所以就算某個目錄我開777,又能拿它如何?有架論壇的人都知道,某些目錄不全開是不行的。

网友:
檢查過對應的 filesystem 空間是否足夠?

网友:
df -h 看一下空間的狀況吧~~~

楼主:
TO:emc88888 & wst2080

剛剛檢查過,確定每個空間都還很充裕。

楼主:
糟糕!請問在dev目錄下有一個core檔案被我刪了有沒有關係?

但是我現在在用好像也沒問題........

楼主:
請問有在用Linux的朋友幫我看一下你的dev目錄下有沒有一個core的檔案?它有多大呢?還有誰能告訴我它是在幹什麼的?我不小心砍了它,但是好像也沒事(那要它幹嘛!)。

感謝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在 /dev/ 目錄下檔案, 刪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會自動產生..

這個 /dev/core 是一個連結到 /proc/kcore 的連結檔..

用途是:

The kernel communicates with the system through /dev. Since /proc/kcore is an alias for system memory, it has to have a way for the kernel to communicate. This is done with a symlink in /dev. That link just points the kernel in the right direction. Just think of /dev as the traffic cop for the system.

网友:
對了, 忘了提, 我的這個檔案(實際是 /proc/kcore, 為:
-r-------- 1 root root 1016M 2011-02-02 01:02 /proc/kcor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聽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改天我再去看看它會不會再自己跑出來。

网友:
應該要開 "論壇是不是當機了(三)"了..... 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