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notebook硬盤 可以轉用5400rpm硬盤

楼主(2011-02-01):
原本舊硬盤12g 4200rpm 換一個40g 5400rpm 轉數大了可以適合用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應該可以吧!不過 bios版本太舊可能就抓不到硬碟了!試試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回覆
這個二手ibm40g硬盤裝了 開機測不到硬盤 但有轉動聲 是壞了嗎或要bios做設定呀

网友:
就算是BIOS不支持, 應該也會抓到硬盤, 只是其容量不正常 (變少了), 或會在POST過後卡在BIOS畫面.

不會抓不到硬盤的....

現在的狀況是硬碟排針接觸不良, 或硬碟本身的問題比較大.

建議先進BIOS畫面, 把硬碟檢測設成AUTO看看能否抓的到再說.

楼主:
已刷新bios 但今次有些不同 裝40g硬盤 一開機見ibm logo就停無反應 按F1又入到BIOS 關機再開一樣

网友:
印象中, 舊型的IBM筆電會鎖裝置, 沒在他支援表列的東西會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