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微波槍 這東西

楼主(2011-02-01):
微波槍 美軍已有開發使用,它屬於較長距離的,但我要的微波槍,要短距離的約30cm 以內,想 用微波爐來改造,試問對微波有研究的大大 ,這方式是否可行,還是 要另做" 導波管片"
做這的目的是要殺 xxxx

http://big5.huaxia.com/js/zb/2007/00686374.html

网友:
這玩具還真像危機邊緣那個 water 所做過的東西一樣。

网友:
產生微波並不難.....難的是要把它集中在某個限定的範圍內。
還有就是效率問題.....輸入與輸出功率的比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鎖定的範圍可以在 15*15 cm 內就可以
功率而言微波爐的功率 我想應足夠,照射時間不拘,只要能移動,就像吹風機一樣,拿著慢慢照射物體

网友:
用這玩意兒來改如何呢?

网友:
首先您要先知道磁控管微波發射的方向,再來針對發射的電波束方向來找合適的導波/反射天線。
衛星碟型天線那種拋物線的反射板是效率最高的天線形式,磁控管就放置在反射板的焦點上,但是磁控管上頭的散熱片面積太大又會阻擋反射板上反射出的微波。

我以前有台軍用的雷達測試器能夠產生 1GHz to 40GHz 的雷達測試訊號,就是使用 30cm 反射式碟片,焦點上有導波管,再使用 50 歐姆同軸電纜來連接主機上的磁控管。
這台機器有 1W 的功率曾拿蟑螂來作實驗但是完全沒反應,或許幾百瓦的微波爐磁控管能夠成功。
我試過在雷達站的空防雷達天線前幾公尺處吊一隻生雞,開啓後幾分鐘後就能烤熟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賜教這是什怪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蟑螂不是跑很快,對的到嗎?  用雷達喔! 那還真大材小用,我怕火燒厝

网友:
哦!這不是您要的微波爐磁控管?---沒穿衣服的版本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來大大您喜歡剝光光的

這個有穿衣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當然對的到,只要你先抓到小強再放入玻璃罐中,管它能跑多快都能打得到。
實驗的結果是小強果真強,然怪科學家說過核戰後唯一能生存的生物就是小強。

网友:
回復  midole

當然對的到,只要你先抓到小強再放入玻璃罐中,管它能跑多快都能打得到。
實驗的結果是小強 ...
引用 网友C:

據聞,曾有人把這玩意兒拿去抽真空,好像體積變大但沒死。
當然用冰箱冰也不容易死。

科學家還開玩笑說,核戰後沒有人類阻礙,小強會慢慢演化成「類人類高等生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都先抓來,那我就不用研製了 ,其實要用微波殺東西 這技術已應用很廣,只是覺得為什麼沒人要開發成可攜式

网友:
不知此自製"微波槍"對蚊子蒼蠅是否有立即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研發物品要先從實驗室開始,先用固定對象與容易取得的大型機台開始作實驗來找出相關數據來(頻率、功率、時間)。
萬一用大機器連小蒼蠅都搞不定,又何必浪費精力去搞可攜式的槍把型?

可攜式的對人身具有相當的危險性,例如牆面的反射,最好先做好相關的測試再來研發。
千萬不要變成螞蟻殺不了,精蟲卻是全部殺光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真厲害! 沒辦法太會生 ,只好用此手段

其實做這個 用在日常生活上,益處很多,只是覺得怎沒人生產此用具,但工業用的卻很多

网友:
美國軍方花了15年耗資1億美金等於每年兩億台幣,就算沒有成功也要能夠虎人啊!!
我記得微波管好像都用"導波管"傳送ㄟ,還有使用電壓都要很高,因為微波磁控管理面沒瞎咪東西,所以要打蟑螂打老鼠似乎有一點困難,家裡的微波爐門一開就斷電,拿著微波槍打老鼠到不如把老鼠放進微波爐比較快死 ^_^...(別打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大還真幽默! 做這個不是用來殺老鼠'蒼蠅'蚊子'蟑螂的,如要殺牠們,那先死的可能是我了

网友:
引用

做這個不是用來殺老鼠'蒼蠅'蚊子'蟑螂的
------------------------------------------------分隔線
不會是真的要拿來殺精蟲吧?

网友C(2011-03-19):
據聞,曾有人把這玩意兒拿去抽真空,好像體積變大但沒死。
當然用冰箱冰也不容易死。

科學家還開玩笑說 ...
引用 网友F:

難怪外星人都畫的跟小強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