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Samsung 710T AD板

楼主(2011-02-01):
苦尋不著,只好用徵求-Samsung 710T AD板一片。
若有請回覆,感謝了。 Samaung 710T

网友:
我手上有一款 710S ,是沒有DVI 輸出座的,其他看起來很類似,
晶片是SE7889,不知是否合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教下 你能幫我看看面板上 排線接口附近有各位置R109的零件編號他位在U100左邊
我有台 這各部位的R109的位置 零件燒毀無法辨識
你要的AD版我有 漢宇的應該通用 同樣的版子 但是無DVU輸入的孔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是710n-6鍵的,就完全相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放大鏡端看好久,找不到u100的編號的ic,而R109是空的,位置 在類比信號輸出端的上方 。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五鍵的,看來有相容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