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零件FSDM0365RN有沒有代用的

楼主(2011-02-01):
請教各位大大~
此零件有沒有代用的~
Datasheet如下:
http://www.alldatasheet.net/view.jsp?Searchword=FSDM0365RN
或是那裡買得到呢?

网友:
因為裡面有電路,最好找一樣或是同型產品輸出較大者

楼主:
因為裡面有電路,最好找一樣或是同型產品輸出較大者
引用 网友A:

謝謝狼大的回復~
小弟找找輸出較大的有沒有~

网友:
不然也可以同輸出,SMD/DIP互代

楼主:
不然也可以同輸出,SMD/DIP互代
引用 网友A:

謝謝狼大的回復~經過爬文後發現FSQ0365RN此零件好像是取代FSDM0365RN~
但有一個問題!Pin4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
datasheet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FSQ0365RN

网友:
fsq0365rn是QRC(類諧振轉換器),所以PIN4變成同步(SYNC)腳,要照範例電路去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