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tle OH-T8B/VF DNR 燒毁

楼主(2011-02-01):
突波吸收器有好多種,有SAS,ZNR,TNR,ZOV,....
但是並沒有找到 DNR 這一型的,是壓敏突波吸收器麼?
這是一款 Castle OH-T8B/VF ,具有濾波及保護的電源插座上的元件,
可能末端負載短路而燒毁,不知可用 ZNR 或 SAS 替換?

网友:
這也是突波吸收器,看上面編號規格買就好

楼主:
感謝狼大的解說。

网友:
要加強效果可以再外面包上熱縮套管,這樣較容易在過壓發生時衝開斷路器,而不會先燒毀

楼主:
是的用熱縮套管是個好辦法,只是手邊正好沒有那麼大的熱縮套管...
想也是很納悶,為何斷路器沒有起作用,難道是一起掛了?還是使用者把第三隻腳折斷的結果?
這隻地線沒了效能就和普通多孔插座差不多了吧?

网友:
看壓敏電阻(MOV)規格只能用在交流電壓140伏特以下
會不會也是因為插到220伏特冷氣用插座上導致的??

网友:
如果MOV先爆,就沒有足夠時間讓電流衝開NFB或是燒斷F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