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1916w 不開機

楼主(2011-02-01):
不開機

量測發現是壞了LD7552

電源板換了LD7552後就有輸出5V(都會4.7~4.9這樣跳動)

但5V一接上AD板及馬上掉到1.3~1.5V

也沒12V輸出到高壓版

他是P+I的電源板

我量測12輸出那邊會有0.XXV~11.XXV這樣跳動

請問是哪邊的問題

网友:
1.先看看AD的5V迴路是否有異常/低阻抗
2.檢查背光電路區元件有無異常/低阻抗
3.單獨測試P+I,在5V輸出上接上10歐姆水泥電阻,看看5V還會不會跳動

楼主:
1.先看看AD的5V迴路是否有異常/低阻抗
2.檢查背光電路區元件有無異常/低阻抗
3.單獨測試P+I,在5V輸出上接 ...
引用 网友A:

AD部分確定沒問題

使用同機型P+I接上即可開機

P+I這邊問題我查看看

感謝郎大

网友:
P+I輸出電容掛了也會這樣,換換看吧

楼主:
P+I輸出電容掛了也會這樣,換換看吧
引用 网友B:

  P+I輸出電容以全部換過~還是一樣

楼主(2011-03-24):
查到一個4525GEH 短路

哪裡可以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