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西屋 CRT 29型 畫面有點拉長了

楼主(2011-02-01):
各位先進前輩大家好~
小弟遇到了此台

拆開跟聲寶的很像~

原本是白光橫一
先做補銲動作
補銲完變成有聲無影(可能補的不好= =")...才發現有電阻(藍圈處)燒毀
更換完之後,變成上方影像有反折並垂直跳動
,所以小弟我更換垂直部分的電解電容(紅圈處)

完成~~~~可是有點小問題...!!

有點拉太長了...
請問前輩們這該如何解決
該從哪個零件下手..?
還是可以調整呢?

网友:
電源拔下再插回
按遙控器電源開機
按遙控器上鍵約6秒放掉,再按下鍵6秒
就會出現項目

8.SERVICE
調整完後按靜音鍵就好了。

印象中是這樣,有點忘了....

楼主:
感謝~~~~明天試試看!

网友:
1.是聲寶機板沒錯.
2.確定換修電阻.電容數值
3.以上無誤.請進入服務模式調整!

楼主:
那天調整之後~畫面就正常囉
BUT...

操半天之後...又回到了有聲無影模式((倒

网友:
應該有個可變電組可以調整~或是2.2uf的電容要換~

网友:
有聲無影!...是否有亮光?...燈絲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