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soft excel 2003 程式誤刪

楼主(2011-02-01):
microsoft excel 2003   主程式誤刪造成開啟excel資料不順暢.要如何找回主程式ㄚ.

网友:
到垃圾桶找不到的話,用 R-STUDIO 來救看看了,當然要在未寫入資料前做,
要不然用系統還原試試看。

网友:
2樓w大大說的方法再不行,就只能重灌囉= =

网友:
這樣的問題  直接把原先的OFFICE光碟放進去 用修復就可以處裡好的吧 不然 EXCEL的主程式是包含哪些ㄚ ..既然可以開啟EXCEL 就不是程式問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