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M2400C筆電....請教!

楼主(2011-02-01):
小弟最近受朋友請託,維修朋友一台華碩M2400C的筆電.....它的故障情形是:開機進到XP視窗後沒多久,
螢幕整個黑掉,但是看硬碟指示燈還有持續顯示,系統仍繼續運作,只是沒畫面可看.用外接螢幕的方式也一
樣進到XP沒多久又沒畫面了,可是只要關掉電源,拔掉變壓器,隔個20分鐘左右再重新插電開機,進到XP畫
面黑掉的狀況又出現了,原以為是變壓器不夠力, 但換了一個正常的變壓器來交換測試....結果還是一樣..
請問各位大大先進,這是獨立顯卡的問題嗎!?

另外...請問下圖紅框是什麼零件....數值如何計算??感謝,感謝!

网友:
9000的gpu很愛壞
通常不是加焊就能解決
而要整顆換掉
剛好這顆又是最高等級......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貼片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