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A703 VG921M 電源板無電源輸出

楼主(2011-02-01):
輸出5V都無電壓
請各位大大幫我看一下量的電壓

剛剛發現一個怪地方
圖三
342V經過兩個電阻後變成1V 這是有問題嗎?

网友:
送電時測量大電容是否有150v
如果無電壓時檢查保險絲是否燒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問一下
剛剛量了圖三地方
342V經過兩個電阻後變成1V 這是有問題嗎?

网友:
可以測一下電阻阻抗是否如其標示

网友:
.....那顆SG的PWMIC掛了....
說到那顆....目前誰手上有新的阿....
我現在人在高雄...價格優的話賣我2顆...
我星期日才會回彰化..我星期一要修好一樣東西給客戶
來不及跟對面訂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