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有[IBM電腦 s50 的聲卡驅動程式]?[已解决]

楼主(2011-02-01):
有没有人有【IBM電腦 s50 的聲卡驅動程式】
有没有人有【IBM電腦 s50 的聲卡驅動程式】《--》我沒有~所以目前 電腦是【沒有聲音的】 》《
請有【IBM電腦 s51】聲卡驅動的人~跟我講一下【那裡有驅動程式】~先說聲謝謝了!!

----------以下可不必看。。。
ps:我也搞不清楚【這臺電腦】是s50    還是s51
不過cpu==3GHZ
ram 256M我加到 512M

楼主:
【1】
這台開機 要多按【電源鍵】幾次!! 才能開機!!
【2】 目測有一顆 電容【1500uF  10V的電容】~鼓包了!!《--》在主機板的【最中央的電容】!!

网友:
這......
是S50

S50是478
S51是775

我喜歡用S51

電容爆了你就換呀
驅動去lenovo找就有

楼主:
【回覆 Jamese老鼠 】
既然是S50
咱已經更正

可以用A50的聲卡驅動 【來給S50】使用嗎??

网友:
你那顆電容是維修換的台製電容, IBM 原廠是不會用這類電容的..

不信, 看看我這台, 同樣位置的電容, IBM 大多用 Rubygen 及 Nippon 電容的..

看看附圖就了解了..

另外, 你的 CPU 是 3.0G 的, 即使不是使用 1M Cache 的 CPU 也要注意散熱, 這類機子散熱對付這類 CPU 效果很差的.. 建議最好換成 2.4G P4..

网友:
http://download.lenovo.com/ibmdl ... ers/q2aud02us13.exe

ADI SoundMAX audio driver for Windows 98SE, 2000, and XP (signed) - ThinkCentre A50 (type 8320, 8419) / A50p / M50 / S50 (type 8092, 8127, 8183, 8184, 8416, 8417, 8418, 8429)

自己下吧

网友:
教大家怎麼釣魚吧....

IBM的電腦都有一個四加三位文數字的組合作為他的MODEL編號 (EX. 2723-CV1),
只要知道MODEL編號, 去LENOVO網站找會快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來遇到同校的大哥了,我的CV1也還活著好好的,ram加到1.25G、硬碟80GB,一樣頭好壯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敢不敢, 小的剛好IBM舊筆電摸得比較多.......

    手上的R40也是CV1, 原本的40G HD因為掛點, 換了一顆120G的撐到退役, 現在是我女友放年假時上網用的電腦........

楼主:
引用Ken-mkII
http://download.lenovo.com/ibmdl ... ers/q2aud02us13.exe
ADI SoundMAX audio driver for Windows 98SE, 2000, and XP (signed) - ThinkCentre A50 (type 8320, 8419) / A50p / M50 / S50 (type 8092, 8127, 8183, 8184, 8416, 8417, 8418, 8429) 自己下吧

謝謝您的驅動程式^-^

引用cremaker
你那顆電容是維修換的台製電容, IBM 原廠是不會用這類電容的..
不信, 看看我這台, 同樣位置的電容, IBM 大多用 Rubygen 及 Nippon 電容的..
看看附圖就了解了..

看到了~【在【正中央】那顆深藍色底色+金色的條紋】是Rubycon的電容!!《--》我這裡的准系統主機 已經被維修人員【換成】【A牌】【10V 1500uF】
請問一下您那台S50主機【IBM原廠使用的電容規格【1】【耐壓值是 10V 還是更高】...【2】電量值是多少【是1500uF還是1800uF】???
咱下次如果【開機不順暢的話】~咱再買一顆把它換掉^-^
ps:清潔主機板後~今天2011.2.2 再試用~仍有幾次開機【要多按幾次】!!  ><   電源線那裡要橋一下!!就能開機了!!

ps:本來開機不太順【要按好幾次才能開機】 +有時候讀不到【USB碟】《--》狀況是第一次能讀 USB碟~後來【第2~5次就讀不到了】
那時候~就真的很想把那顆鼓包的電容換掉《--》【後來咱灰塵清一清】【目前 開機正常使用中】^-^

另外, 你的 CPU 是 3.0G 的, 即使不是使用 1M Cache 的 CPU 也要注意散熱, 這類機子散熱對付這類 CPU 效果很差的.. 建議最好換成 2.4G P4

謝謝關心與提醒^-^   咱用不到軟碟~把軟碟移除~散熱孔加大!!散熱的效果~咱想應該 稍微好一點^-^

電風扇【在開機的前4秒時候~有時會運轉 不順】《--》 經過清理後~ 比較不會發出【卡電風扇】怪聲音了^-^
不過 散熱風扇底座的 固定支架【被咱拆壞了】  》《

ps:
電源供應器的大電容【下方有用灰色的 silicon矽膠固定】!!所以應該是 已經維修過!!^-^

网友:
客氣客氣~

网友:
to bglmlm..

那顆電容確實是 1500uF/10V 的.. 我這有兩台都是這樣規格的, 廠牌都是 Rubycon..

建議你還是換了吧..

另外, 不好意思, 建議一下, 有時看您的 PO 文, 真的有點累, 是否不要以 "修改" 的方式, 而以回文的方式, 一般人是不太會去注意看過的文章的, 而你在原文中修改, 會造成有些人看不到, 而且對原文的原意有所誤解..

建議一下, 請海涵..

楼主:
引用:
那顆電容確實是 1500uF/10V 的.. 我這有兩台都是這樣規格的, 廠牌都是 Rubycon..
建議你還是換了吧..

謝謝c大的回覆!! 【確定是】1500uF/10V
我親戚有 主機板廢板的【1500uF/6.3V】的電容~並不能代用~  咱改天再去買!!

NIPPON CHEMI-CON電容(黑金剛) 10v/ 1500uf    【8*20mm】【應該是要換這種 8mm直徑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124771877
ps:脚距5mm

-------------其他電容
NIPPON電容10v/1500uf KY系列[比較大顆]
[10mm] x 25m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167797726

NIPPON電容(黑金剛) 1500uF / 【16v】
【10mm】 x  20m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098748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