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A902

楼主(2011-02-02):
已經全版補焊+更換1500UF*1 和470UF *3 1000UF*1 電解電容 9977GM*2 9932GM*1

上面2隻燈管會閃一下
下面2隻都不亮
又拆別塊的線圈和電晶體來換 還是一樣
有大大可以提供我該從哪裡下手嗎

外接燈管 正常
通用高壓板+AD板測試也正常 真的好奇怪喔

网友:
先用外接燈管測或是用點燈器測面板燈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9977Gㄩ檢查有無 故障  看圖片和街的不是很漂亮 仔細查看有短路
這片長壞 9977GN跟他下方那顆
檢查高壓包焊點 與周邊零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遇過兩台跟您差不多
我把高壓線圈附近那兩顆470UF換成1000UF
結果好了

网友(2011-06-01):
看圖片上9977GM上面的四支接腳好像是銲在一起短路了,可以再放大一點嗎?接腳利用拉銲法弄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