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350W Power無VSB維修

楼主(2011-02-02):
這顆也是算軟的
來看一下吧
因無VSB反應,要往高壓查修...

外觀來張照片

經拆開後,濾5V的電容1000uF/10V突起

除此之外,橋式整流輸出至電容濾波,電容兩測無電壓
經往回查,電容橋式整流(此Power是用4個二極體構成)
濾高頻的電感還有麥拉電容,都沒問題
最後發現...問題出在這...

有看見了吧,熱敏電組掛了
炸到連屍體都不見了
上面那條AC輸入端白線有點燒焦,順便一起換

從報廢Power上拆一個下來

換完後,準備裝上測試

測量5V VSB...有5V出來了
本人數位表壞了,只好先用指針表應急一下
我大都還是用指針表量如晶體等主動元件
電壓才會用數位表量(因為比較準)...

裝上負載(主機板)
測量PG 5V...電壓正常

接下來是一樣有負載量12V跟3.3V

都正常...完修
換下故障零件合照
可看出原熱敏電阻炸到頭不見了(怎樣找都沒有...)

网友:
我也修過這種殼牌的 power 上次為了要換電容 , 清那個固定膠清的 真 x , 結果清好了, 一解焊連銅箔都一起

下來 , 銅箔電路實在有點薄 , 後來索性不修拿來刣肉 , 捐出了那 5vsb 的變壓器 , 還有電晶體 , 救了另外的兩

台 power , 也算是蠻有貢獻的啦 !!!

网友:
這顆也是算軟的
來看一下吧
因無VSB反應,要往高壓查修...

外觀來張照片

經拆開後,濾5V的電容1000uF/10V ...
引用 网友A:

請問,什麼是 VSB ???它是什麼的縮寫?

网友:
報告逃兵大, 應該是少打一個字吧....

5VSB......

网友:
...少打字.....還被人糾正了...
這論壇的特殊風氣嗎????

那顆熱敏電阻還真常常掛阿...
會炸的那麼嚴重...因該是~~送上220V才會這樣吧

网友:
看那個綠色圓餅形電阻
大家都叫"熱敏電阻"
是不是就是"負溫度係數電阻"簡稱"NTC"啊??
就是溫度越高電阻越低...??

网友:
...少打字.....還被人糾正了...
這論壇的特殊風氣嗎????

那顆熱敏電阻還真常常掛阿...
會炸的那麼嚴重... ...
引用 网友B:

    不,這不是少打字。而是沒搞懂它的名稱。
它是 5V 的  SB
V 是電壓單位, 有單位,就要有"量"才是完整. 所以 5V 才是個完整的表示法。
而 SB 是它的用處。

之前就有人把 VSB 當 USB 看。
現在又有人把 VSB 當成一個名詞看......我只是會覺得很無言而已。

网友:
看那個綠色圓餅形電阻
大家都叫"熱敏電阻"
是不是就是"負溫度係數電阻"簡稱"NTC"啊??
就是溫度越高電阻越低 ...
引用 网友C:

確實是NTC.....
我只是直接複製他的內容來說的~~呵呵~~

楼主:
全名應該叫5V VSB SB=Standby待機電壓
就是AC進去,若Power正常需有待機電壓
我記得有前輩寫過了...
只是我懶得打,直接打VSB,應該會修Power的都知道吧...

那個綠色是熱敏電阻沒錯,Power內用的都是負溫度系數的
就是溫度越高電阻值越低...這個作用都是用來擋突波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恭喜新年快樂,

网友:
恭喜ason00 大完修,經驗我吸收啦 ~~~~

网友:
新手了解5V VSB SB=Standby待機電壓全名意義感激

网友:
全名應該叫5V VSB SB=Standby待機電壓
就是AC進去,若Power正常需有待機電壓
我記得有前輩寫過了...
只是我 ...
引用 网友A:

    它是 5V 的  SB
V 是電壓單位, 有單位,就要有"量"才是完整. 所以 5V 才是個完整的表示法。
而 SB 是它的用處。

請不要再說它叫 VSB 了吧................

网友:
好像大家都有點堅持???
VSB : Voltage Stand By 待機電源
+5VSB/5VSB : (正)五待機電源 >> 電源單位為伏特, 所以中文稱  "(正)五伏待機電源"

所以.. 應該祗是表達上的不同...
參考看看~
http://forums.dpreview.com/forum ... 54&changemode=1
http://reprap.org/wiki/PCPowerSupply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並不是什麼堅持,而是因為它的名稱有它的來由。
而且在整個的電路是有意義的。
請參照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672&highlight=

這兩帖也說了它的成因跟用途。
這也是在維修電源供應器的一個基本"判斷點"。
如果對這個判斷點沒搞清,那會修又如何?只是看著別人這樣修,你也去試試看就修好了。
而這樣的維修經驗,在遇到新的或是其他的產品時,就無法應用了。
而這才是我的堅持。

會修之後,要去了解"為什麼"。
那樣以後才會是"師",而不是一直是"匠"。

网友:
回復  dcstudio

    其實,並不是什麼堅持,而是因為它的名稱有它的來由。
而且在整個的電路是有意義的 ...
引用 网友E:

5VSB....我只當它是個待機電源....
它只不過是一個低耗能的5V直流輸出....
只是~~~後期的USB...都用到它...
變成這5VSB的電流很重視

只是VSB??我還是第一次聽...它代表什麼??
該不會是國外的習慣用語吧...

反正把它當成待機電壓就好了..要拿來點燈也可以...

PS:新聞常常報導電器只要插頭插著就會耗電..
佔有90%電器無使用下耗電的元兇就是待機電源

网友:
對了~~~我很不想吐曹.....
不過....翻譯之後..

這因該也是W大想要的正名吧....

應該唸成SB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覆

「匠」與「師」.......成匠容易出師難......要達到那樣的境界,不知道逸倫哪時候才會達到,小小一個步驟、一個名詞,內涵的意義、技術,徹底了解,真多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VSB......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

若說為VSB那到底是什麼電壓?12V?5V?3.3V?1.8V?

豆芽菜在翻成英文時,由後往前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
SB 是"待機"
那待機有它的規格. 幾伏特的呢?
5V

所以它才會寫成 5V SB
這是它的完整的一個規格。而不是一個 VSB,更不是 5V  VSB

网友:
偶認為應該寫成 5V[sub]SB[/sub]

网友:
回復  shunxing

    我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
SB 是"待機"
那待機有它的規格. 幾伏特的呢?
5V

所以它才 ...
引用 网友E:

我懂...

問題是其他人懂不懂.....

畢竟專有術語....看看就好~~~
瞭解涵義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