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請高手)ELEO:pro-3846電漿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1-02-02):
(有請高手)ELEO:pro-3846電漿電視無法開機

當我打開外蓋看到當場傻眼.比我想像困難太多.我真是自不量力
好在痞酷網_PIGOO 有很熱心高手神人.會出手教導

先目視有無燒焦.爆電容.發現1粒25V1000UF爆電容http://www.shooshshare.com/upload/2011-02-02/1296654962.jpg

換掉25V1000UF爆電容狀況一樣

當開電源瞬間啟動電源異常啟動(電源保護)
就不能動了.也量不到所有電壓
我拔掉X-板的PX1排線所有電壓都出來了
我借用samfu 大的圖做得很棒
圖中samfu正常值和我的比對

PX1
1.VS=178.5V
2.=0.08
3.G
4.G
5.VW=60.5V
6.=15.5V
7.G
我所量得電壓
1.VS=178.5V   正常應該在190V左右
5.VW=60.5V    正常應該在65V左右

問題來了因為是我拔掉X-板才能有電壓
是查X-板有無短路.X-板我有查看各零組件的阻抗
沒有特別異常
剛剛又拆電源板從最大粒電容量起.發現大部份電容都少一點點-3%可接受範圍
只有兩粒250V1000UF
分別為: 896UF.897UF.不知這樣是否可接受範圍
還有這兩粒我網拍找不到.是否有人知道在那裡有  感謝

楼主:
大家都還在放年假

兩粒250V1000UF是並連=1793UF= -207UF
如果我再並連1個4000V220UF電容這麼可以嗎

网友:
應該是400v/220UF吧?

還是真的有賣4000V220UF??

网友:
看起來是有地方故障了
一開機電源板立刻保護

有示波器和電流探棒的話,可以比較快找出問題:
如果有短路,短路的通道會有大電流,之後保護
電源不穩也可以看出來

高壓驅動X,Y,Z板先不接開機,(PX1,PX2,PY)

看看電源板可不可以保持VS,VA輸出一段時間

注意:X,Y,Z板可以不接高壓開機(PX1,PX2,PY),
但不能只接高壓卻不接5v開機不然其中一塊壞了就麻煩了

楼主:
感謝JACK.LIN 大
4000V220UF耍寶了
4000V電容可能跟水桶一樣大
目前拔掉高壓驅動X板.各電壓都算正常
VS.VA.電壓偏低.等我找到電容
再造JACK.LIN 大的方法偵測.我沒有電流探棒.
示波器也在幾年前送朋友.有我也不會用

网友:
沒屋頂的有賣,只是過年期間出貨有問題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098096146

楼主:
感謝wooden 大
已經買到兩粒250V1200UF
換上VS=190V  .VW=65.5V
也回到 正常值 不過狀況還是一樣
目前拆高壓驅動X板檢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