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誰有投影機色輪片

楼主(2011-02-03):
我前陣子在回收場的戰力品BENQ PB6100....
拿回家的時候一開機~~整台機器在地震......
原以為是風扇問題...整理了3顆..還是這樣...
最後才發現..關機的時候風扇還在運轉..卻不會震...
之後整台拆解..才發現還有一顆小馬達..上面有4片玻璃片
分別為透明.綠.藍.紅..綠色那片破了....
在台灣的網頁找不到相關資訊..
最後還是在對岸找到了...不過..對岸的價格有點嚇人..
難怪台灣找不到....
我最主要的是想要上面的玻璃...要是買的到這種分色玻璃我想自己DIY

我先把對岸找到的照片給大家看~~晚點再PO我拍照的..

這顆全名為 投影機色輪 4色

网友:
這顆全名為 投影機色輪 4色
引用 楼主:

    雄雄看到你這標題 還以為你在問 誰有在用投影機看色色的a片...= =

楼主:
雄雄看到你這標題 還以為你在問 誰有在用投影機看色色的a片...= =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太多了~~~
不過拿來看~~超大螢幕也不錯....

不開玩笑了~~~我真的在找這東西拉~~~
我把我壞掉的4色輪片照片PO上來給大家看看

要是真的沒有..我只好對岸購買了..
4色輪片的直徑為4.5CM

网友:
不知 用色板壓克力 去做可不可以..突然..幫你想到... 你可以去試看看..
只少價錢沒到那嘛高~~

在不然就是去切這樣子的玻璃 在貼色紙

以上也許2種 看能不能幫上什麼忙..

愛幻想我的.. ^^

楼主:
不知 用色板壓克力 去做可不可以..突然..幫你想到... 你可以去試看看..
只少價錢沒到那嘛高~~

在不然就是 ...
引用 网友B:

用塑類材質會被燈泡的高溫給融化...
一定得用玻璃才行..

网友:
順興大大你好~~~我有一台COMPAQ的投影機(燈泡爆裂)~~ 你要的話PM我住址我寄給你~~不過色輪片不知道合不合用。

网友:
這各不是普通玻璃(這個可能是)石英玻璃
這個很貴

物理性能
石英玻璃片是用二氧化硅制造的特种工业技术玻璃,是一种非常优良的基础材料。石英玻璃片是用二氧化矽製造的特種工業技術玻璃,是一種非常優良的基礎材料。 石英玻璃片具有一系列优良的物理、化学性能,如:石英玻璃片具有一系列優良的物理、化學性能,如:
1、耐高温。 1、耐高溫。 石英玻璃的软化点温度约1730℃,可在1100℃下长时间使用,短时间最高使用温度可达1450℃。石英玻璃的軟化點溫度約1730℃,可在1100℃下長時間使用,短時間最高使用溫度可達1450℃。
2、耐腐蚀。 2、耐腐蝕。 除氢氟酸外,石英玻璃几乎不与其他酸类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其耐酸能力是陶瓷的30倍,不锈钢的150倍,尤其是在高温下的化学稳定性,是其他任何工程材料都无法比拟的。除氫氟酸外,石英玻璃幾乎不與其他酸類物質發生化學反應,其耐酸能力是陶瓷的30倍,不銹鋼的150倍,尤其是在高溫下的化學穩定性,是其他任何工程材料都無法比擬的。
3、热稳定性好。 3、熱穩定性好。 适应玻璃的热膨胀系数极小,能承受剧烈的温度变化,将石英玻璃加热至1100℃左右,放入常温水中也不会炸裂。適應玻璃的熱膨脹係數極小,能承受劇烈的溫度變化,將石英玻璃加熱至1100℃左右,放入常溫水中也不會炸裂。
4、透光性能好。 4、透光性能好。 石英玻璃片在紫外线到红外线的整个光谱波段都有交好的透光性能,可见光透过率在93%以上,特别是在紫外线光谱区,最大透过率可达80以上。石英玻璃片在紫外線到紅外線的整個光譜波段都有交好的透光性能,可見光透過率在93%以上,特別是在紫外線光譜區,最大透過率可達80以上。
5、石英玻璃的电绝缘性能好。 5、石英玻璃的電絕緣性能好。 石英玻璃的电阻值相当于普通玻璃的一万倍,是极好的电绝缘材料,即使在常温下也具有良好的电性能。石英玻璃的電阻值相當於普通玻璃的一萬倍,是極好的電絕緣材料,即使在常溫下也具有良好的電性能。
三、应用 三、應用
石英玻璃片的形成是由于其熔体高温黏度很高引起的结果。石英玻璃片的形成是由於其熔體高溫黏度很高引起的結果。 用于制作半导体 、电光源器、半导通信装置、 激光器 , 光学仪器 ,实验室仪器 、电学设备、医疗设备和耐高温耐腐蚀的化学仪器 、 化工 、 电子 、 冶金 、 建材以及国防等工业,应用十分广泛。用於製作半導體 、電光源器、半導通信裝置、 激光器 , 光學儀器 ,實驗室儀器 、電學設備、醫療設備和耐高溫耐腐蝕的化學儀器 、 化工 、 電子 、 冶金 、 建材以及國防等工業,應用十分廣泛。 江苏东海县久久石英科技生产的石英玻璃片精度高,无气泡,表面平整光滑,耐腐蚀,透光性好,特别适用于光学、电子、化工、军工等光学仪器观察窗窗口。江蘇東海縣久久石英科技生產的石英玻璃片精度高,無氣泡,表面平整光滑,耐腐蝕,透光性好,特別適用於光學、電子、化工、軍工等光學儀器觀察窗窗口。

楼主:
順興大大你好~~~我有一台COMPAQ的投影機(燈泡爆裂)~~ 你要的話PM我住址我寄給你~~不過色輪片不知道合不合用 ...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4色的...大致上應該可以通用...
不過~~要是不合用的話...我家還不知道有沒有地方放材料....
而且~~有打算買新的...但又怕從對岸寄過來會寄壞...還在考慮中..

楼主:
這各不是普通玻璃(這個可能是)石英玻璃
這個很貴

物理性能
石英玻璃片是用二氧化硅制造的特种工业技术玻 ...
引用 网友D:

是阿~~超貴的~~對岸買回最低的成本價格也要1千多元將近2千元...

网友:
我換過(UV)使用的長25公分寬15公分厚14MM的要價9000元
一台機器4片
還有電源供應器1個報價2.5萬美金(濺渡機使用的)

楼主:
我換過(UV)使用的長25公分寬15公分厚14MM的要價9000元
一台機器4片
還有電源供應器1個報價2.5萬美金(濺渡機 ...
引用 网友D:

.....那是工業用的東西吧~~~~~

网友:
對是您父親行業的製造廠 一片時間2.5秒(從沒有到完成)
也是您的副業(光碟廠)

楼主:
對是您父親行業的製造廠 一片時間2.5秒(從沒有到完成)
也是您的副業(光碟廠) ...
引用 网友D:

.......
哈哈~~~知道你在作什麼工作的了~~~

网友:
我浪費12年於此
現在(修養中5年了)現在只會來這裡(點廣告)
因為我只剩下這功能
也偷偷學您的(電子學)
和各位先進的教學

网友:
shunxing 大大 我在淘寶找到這店家,你看看是否合用.
明基 投影機 色輪

楼主:
shunxing 大大 我在淘寶找到這店家,你看看是否合用.
引用 网友E:

  跟我找到的是一樣的東西
不過~~要過幾天再決定要不要買~~
有網友送我一台故障的投影機
我先拆下來看能不能用再決定要不要購買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