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LED杯燈10小時要5000W?!

楼主(2011-02-03):
請問以下的杯燈他們是怎麼算它的瓦數? 10小時5千瓦? 標錯了吧...
MR16 LED 單色杯(嵌)燈

网友:
我覺得他應該是說 LED 5W 的燈  , 相當於傳統的 鹵素燈 50W !!

所以 5W 的 100 盞 = 500W 用了十時 = 5000W  5X100X10=5000W

50W 的 100 盞 = 5000W 用了十時 = 50000W  50X100X10=50000W

這樣沒有錯啊 !!!

而且 傳統的 鹵素燈 50W 會發出相當的熱量 !!!

壽命也比 LED 來的短 !!!

楼主:
原來旁邊有標100盞,想說為什麼會標這樣... ~____~"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由很簡單啊 !! 因為如果是標一盞一個小時 !!那兩者的差異不好突顯 !!

用100盞及10 個小時 , 你很容易看出來他們之間的差異 !!

讓消費者一看就明白 , 用越多用越久省越多 !!

當然是指跟傳統的鹵素燈比囉 !!

网友:
LED確實比鹵素燈省電,相對的亮度也差了一大截
5W的LED亮度絕對遠低於50W鹵素燈的亮度
而且一般人不會用這種鹵素燈作為主要照明
該表格中也沒有建購成本的比較,且年度維修價錢也是報高了一些
LED燈保固一年??有這麼好康的事嗎??
難保賣家不會說是你的安定器把LED搞燒了

网友:
LED確實比鹵素燈省電,相對的亮度也差了一大截
5W的LED亮度絕對遠低於50W鹵素燈的亮度
而且一般人不會用這種 ...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相信有保固一年這麼好康......
除非廠商有在上面標示保固日期..
且該廠商有營登的..地址也找的到的..
要不然~~~因該很難有1年保固的可能....

況且~~LED燈具...現在很多都是對岸廠商生產的....
要有保固...難喔~~~

网友:
印象中它會有光衰.
也就是不保證用了1年亮度和原本買的一樣亮.
不之光衰有無保固

楼主:
小弟本來是想把家中的一些杯燈改成LED
後來發現把燈泡夾破,鎢絲的地方跟本沒辦法焊接,用銅套夾鎢絲引出導線又很脆弱,線一彎曲鎢絲就斷了...
結果就是連引線都沒有了,整個包在玻璃裡面 ~__~ 所以就乾脆上網找現成的 ^^"

网友:
LED相對白熾燈和鹵素燈來說很節能,但是和螢光燈相比,並沒有太大的優勢。如果不去考慮環保,那麼目前還是螢光燈合適。相同功率下,一個普通的LED燈的價格能買30個螢光燈了,LED光效只是螢光燈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