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電燈泡的相關電路圖與資料轉載

楼主(2011-02-03):
http://www.pavouk.org/hw/lamp/en_index.html#maway11w
這是國外的網站資料,之前為了電路圖畫了半天,這現成的有興趣大家一起來...

网友:
樓上滴...你應該發錯區囉...
不知道是電子電路版...還是家電版...比較適合...

對囉...
問個電容問題...之前拆過幾顆省電燈泡(我省電燈泡都是去大賣場找便宜有特價的買,所以廠牌不固定)...
感覺掛高壓電容機率較高...問題是高壓電容單買一顆應該也不便宜吧(我不知道多少錢)...

大家遇到這種情況..會去買高壓電容來換...還是直接買顆新燈泡...

网友:
我之前都是買比較便宜的品牌,壞了就丟掉了,
但是  自從常來 "這裡" 之後,我改買p牌的,雖然比較貴,但也比較亮了一點,
在一樣"未加強散熱"的情況下,我覺得 p牌的比較 "持久",我目前是先 "收集"壞的燈泡,
先拆來換,等零件不夠用時才買新的。
零件的部份,我都是累積一段時間後等需求種類及數量多的時候,才會去採購,
畢竟  我現在會維修的東西實在是太少了  呵呵

网友:
真厲害,怎麼找的啊,我已有近20個待修的燈泡,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熱心的人真的很多,有空應該跟他聊一下。

网友:
台南大潤發的燈管回收箱,經常會有一大堆(壞的)省電燈泡放在那邊待回收.不知是否可以收集起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經驗是電容器約3元一個(33n/1000V 短路)換掉之後就好了!
不好意思!因為資歷淺發錯位置,可否請板主把他移到家電區,謝謝!!

网友:
可以拿自己家裡10個P牌省電燈泡試試看囉~

网友:
台南大潤發的燈管回收箱,經常會有一大堆(壞的)省電燈泡放在那邊待回收.不知是否可以收集起來. ...
引用 网友B:

去拿也沒有人會管你。拿的時候要小心,別被破玻璃割到了。
我以前去收集這些,想拿來修著玩時,當自己把手伸進回收箱時,覺得自己好像是街上收回收的人。

我覺得這種東西有人要拿回去修,應當要用力的拍拍手啦!(也就是應當要大力提倡、鼓勵)

网友:
自己維修, 減少垃圾量!  讚!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 這些電路都是220V的, 和110V的是一樣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沒有確認過ㄟ,我認為零件的數值應該會有差異吧!電路上基本上應該差不多!

楼主:
今天手癢拿了三個省電燈泡來修!! 結果 1.飛利浦 24W 一個電容 1n/1200V 短路 2.飛利浦 電容 522 短路 3.大潤花牌 DIAC 更換 這三個燈泡除了2. 不會亮以外其他都OK回復使用, 2.的燈管待測試 燈管有些變黑,但是燈絲都有點亮...燈管要死掉的機會不大 燈管兩端都有燈絲電阻只要在個位數就表示沒神麼問題...

网友:
有圖可參考真的省時多了,最近修的故障多數晶體燒掉,
這和高溫脫離不了關係,散熱不良就燒了!

网友:
自從加入妨礙經濟聯盟之後台灣資源回收公會就一直寄
會員加入申請書來....

网友(2011-03-16):
真是不錯的網站啊
提供了省電燈泡的電路圖
只是電容的規格不能從主機板或Power上取得
要靠其他的省電燈泡殺肉來更換維修了...

网友:
好站:)...

除了硬來, 拆省電燈可用熱風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容一個約2~3元 自行斟酌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東亞的CP值最高!! P牌我也常常經手 O牌接點因為是繞線方式常常發生 電路OK 燈管OK 繞線處接觸不良而掛點(也最好修!!)

网友(2011-04-18):
如果電容沒壞那是是麼壞了,電解電容換過了(200V/15u),其他的應該是雲母電容應該壞不了~~電阻全部量過正常,二極體用三用電表量過,順向逼逼叫,逆向不倒通 好難修喔~~~剩下兩顆IC不會判斷以及一個小的and超大的電感(黃色好像變壓器)....

跪求大大指點....用整天用不好很沒成就感~~~愛地球真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經驗省電燈最常壞的是
1. 燈管燈絲斷路
2. 保險絲或低阻值保險電阻斷路(焊在AC電源端)
3. 高壓麥拉電容擊穿,可用1KV 3.3n 4.7n高壓陶瓷電容替換 見樓主BIGLUZ 20W電路圖中C3
  (東亞牌最常見此問題)
4. 電解電容暴漿(凸頂只會亮度不足)及電晶體故障不常見。
5. 歐斯朗牌常壞樓主OSRAM 21W電路圖中 R1 / R3電阻 OPEN

网友:
回复 网友F:

燈管燈絲我量過約3-6歐姆應該都是正常~~我有接到另一塊新的電路板上市可以點亮的。
我剛看了一下還有個疑問
1.DIAC DB3這個元件是什麼?損壞的情況是?
2.麥拉電容要如何測試他有沒有損壞。
我剛看了圖C3應該就是接燈管兩端串聯的電容,但是我這塊電路板上面有兩顆電容是並聯等等我補圖上來~再次感謝大大幫我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E:

1. DIAC維修經驗中,不曾有故障案例
2. 高壓麥拉電容全是被擊穿,用電表10K歐姆檔量全是低阻值
你看見不是兩顆電容,可能其中一顆是PTC
若兩顆電容串聯,則是用兩顆耐壓較低電容取代一顆高壓電容,此類使用容值常在4.7n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剛剛測量了好像真的是低電阻
最後在請教大大兩個問題DIAC 跟 PTC 這兩個元件是做什麼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Diac 是一個高壓雙向導通元件, 導通電壓大約為45V左右, 且兩端不管極性如何, 只要到達電壓就會導通
PTC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為隨著溫度升高,電阻值增加的熱敏電阻。

网友:
大家一起愛地球.感謝分享有用資訊!

网友(2011-07-26):
謝謝 提供詳細 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