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麗臺 PX7300GT/256MB......已解決

楼主(2011-02-04):
這張顯卡已經送修2次,如今已過保,又壞了
這次是開機抓不到,小弟拔下來量MOS,發現有幾顆已經被擊穿了

顯卡正面

背面

被擊穿的MOS

還有背面的MOS和一顆二極體也被擊穿了

小弟試著去查詢上面的MOS但卻找不到,可以請問一下大大們可以替用的MOS嗎?  還有二極體可以直接用蕭基特二極體取代嗎?

=======================================================================================
=======================================================================================
2/12 小弟發現GPU背面的電容很多都導通了(紅色和紫色框框內的電容)

不過幸好,這片並非使用三星記憶體

小弟繼續爬文研究...

======================================================================================
======================================================================================
2月21日更新
小弟我把懷疑的MOS拆下來量測正常

量測正常

爬文看到有大大把電容換掉就正常

退下來量測

都正常http://img37.imageshack.us/img37/9152/p1010865d.jpg

在摸不著頭緒時,想說死馬當活馬醫,把GPU加銲看看
PS:爬文看到有人說7系列溫度都很高

沒想到既然成功了

PS:因為誤打誤撞修好,所以過程中少了很多照片.... 不好意思:)

===============================================================
===============================================================

回想起這片板之前送麗臺2次
1次是和這個一樣不開機,無畫面
另外一次是畫面偏紅

可見這片板子散熱應該不夠(被動散熱)
於是土炮修改一下,改為主動散熱

估測未上風扇前熱度約50-70度,而加上風扇應該可以散熱到40-50度,於是採用熱融膠

完工圖

上機狀況

用這種8X8在散熱,相信會比原本還有其他顯卡的散熱小風扇好很多

連續開了好幾小時的溫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謝大大第一時間幫忙,原來前面是AO,小弟一直用D484去找,難怪找不到

楼主:
再請問一下可以用9915H替用嗎? 因為小弟手邊只有9915...

网友:
小弟不建議用9915H代用,不論是代用AOD452或AOD484,都不妥當......
至於為何不建議,這有勞大大搜尋一下論壇內的文章,大大可用"MOS","MOS代換"
... 等等與MOS有關的index就能明白.

网友:
無聲無息的故障(沒有燒掉的痕跡),不知道是何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是D和S間都被擊穿(用二級體檔2邊階導通無壓降)
至於SK24是雙向導通也無壓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小弟等等去爬文...

网友:
又學到一招測試mos的方法了~
有時候外觀無損毀真的很難找原因>"<

网友:
Mos管拆下量才準確,這張卡核心供電mos管在板測像被擊穿,擋c1 gpu無工作朝核心供電方向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確要拆下來量測才準. 小弟我拆背面的一顆MOS後發現依然短路.
小弟對熱風槍研究不夠深入. 因為很難拆....所以遲遲還沒繼續努力(想說多爬點文再來拆)

网友:
的確要拆下來量測才準. 小弟我拆背面的一顆MOS後發現依然短路.
小弟對熱風槍研究不夠深入. ...
引用 网友D:

這就是為什麼我去買兩支烙鐵的原因。有了兩支烙鐵是好拆多了。

咦!!為什麼不是說「很好拆」,而是說「好拆多了」??

以後你碰到無鉛的就知道它的威力了。兩支烙鐵照樣請不下來,很勉強請下來了,還不一定送得回去。熱風槍有熱風槍的強項,要是改造得好,那熱風槍還是會比較強。沒改造的話,兩支烙鐵還是略勝一籌。

楼主:
2/12 小弟發現GPU背面的電容很多都導通了(紅色和紫色框框內的電容)

不過幸好,這片並非使用三星記憶體

小弟繼續爬文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小弟有想過要用2支烙鐵,而本板為無鉛的,小弟用烙鐵要融腳都沒反應... 很怕待太久把板子用焦

熱風槍一樣沒反應,免強拆下來,但是分3塊  也無法測量拆下來的零件是好還是壞.

不過可以肯定一點就是,還有問題. 因為板子上MOS的D、S腳位一樣導通...

网友:
再用電表較低檔位,量測阻值,量測前,先確定歸零阻值,G73核心本身阻值較低。
這公板設計,GPU核心電壓供電的MOS,除了無鉛錫之外,底下鋪銅很大片,要把MOS請下來不容易。
烙鐵瓦數夠,只要讓板溫上升,要拆就容易了。

网友:
對, 偶之前修過的9600GT, 其核心供電腳內阻才得0.5Ohm.... 害我一直以為是FET短路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弟是用UT61E(和S大同款),沒有低電位可調(自動偵測)
剛剛量測紅色框框內的電容幾乎都6.04Ω~6.06Ω 怪不得逼逼檔會一直叫...

烙鐵小弟是用溫控型(898D的)  熱風槍 小弟調350度 還是起不來,但板子已經有點軟軟的,怕再下去會彎掉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大你9600GT有發文嗎?  小弟想要借看一下

楼主:
這塊板子雖然抓不到,但是上電後,依然有溫度,應該不會是死GPU吧

爬文看到有人把電容換掉即可,而板子在去年9月才送修... 正常來說麗台應該有用示波器看過,難道才用不到幾個月(這台很少開,送修回來到現在搞不好用不到30天) 電容質就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自己修的那個沒範例, 不過你可以看這編: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3Bfilter%3D7948800

jackli1021 大大跟偶遇到一樣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覆

風槍烤的溫度不要太高,這樣硬烤,除了板子變色外,板子也容易形變;做法是,讓板溫慢慢上來,集中烤要拆的MOS汲極,閘極、源極多少吹一下,尖嘴鉗或一字起子待命,隨時戳看看MOS是否會滑動,就可以把MOS拿下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大再請問一下,遇到無鉛的吹了後根本戳不動...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吹D(停留時間久一點),然後再吹G和S汲
不過遇到這種無鉛的,連上錫都很難..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這篇我有看過,內容是說還開的了機會黑屏,疑似GPU空銲.

但是小弟我是抓不到,難道GPU空銲也會抓不到? 但不對!因為我上電還會有溫度耶....

因為一直很難拆,遲遲沒有再去拆另外2顆MOS...

就算現在想要加銲GPU試試看也難,因為有一顆MOS(AOD484)被小弟拆下來但斷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覆

風槍小弟我是沒用過,但萬法不離根本,會這樣是因為散熱太快了,所以錫還沒融化,就馬上涼掉了。
烙鐵應該是可以的,898D有溫控烙鐵,溫度要夠高,再配合30W以上的烙鐵,會好拆多了。
拆斷腳的那顆MOS,已經騎虎難下了,一定要拆下來。加油喔!一定拆得起來。

上電測試時,量測GPU核心電壓,確認真的沒有電壓再拆,免得搞了老半天,變成白忙一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大大,小弟有空會拿出來試試看...

网友:
風槍小弟我是沒用過,但萬法不離根本,會這樣是因為散熱太快了,所以錫還沒融化,就馬上 ...
引用 网友F:

我覺得熱風槍加風罩的效果應該是優於一切。

但是各種大小的風罩郤是個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有加風罩,只是我家的是尖長型的,正在想說要不要換成正方形的試試看

网友:
總感覺現在要解焊版卡都還頗難的
我最近在解一張7600GT AGP的
也是解不太下來>"<~焊接點都有點變色了說...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家一起加油吧... 我也是一樣.

网友:
如果是GPU要加焊 土法煉鋼法 ,給大家一個建議 , 一把熱風槍 加上一把吹風機 , 這樣子板溫可以保持, 熱風槍在加熱下去效果不賴 試試看吧(純屬個人意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I:

熱風槍正上方加熱,那吹風機要哪方向加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吹風機 吹板子底部
也就是一個上往下吹,一個下往上吹.

楼主:
2月21日更新
小弟我把懷疑的MOS拆下來量測正常

量測正常

爬文看到有大大把電容換掉就正常

退下來量測

都正常http://img37.imageshack.us/img37/9152/p1010865d.jpg

在摸不著頭緒時,想說死馬當活馬醫,把GPU加銲看看
PS:爬文看到有人說7系列溫度都很高

沒想到既然成功了

PS:因為誤打誤撞修好,所以過程中少了很多照片.... 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恭喜樓主完修一塊板子
真是可喜可賀阿!!

网友:
今天拆下一顆7300的GPU,我用預熱台+熱風槍(過程暫留),等看到GPU的焊點時,你就明白為什麼補了二次GPU,還是出現黑幕?

网友:
回复 网友J:

照這種形容,感覺上應該pad連錫了吧
有時候只有加焊而不是拆下來回焊的話,這種狀況機率是滿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恭喜完修....

我說那篇的原因, 主要是想跟你說, 要在板上量MOSFET, 要主意GPU會影響測試結果, 因為GPU的供電輸入腳內阻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 就是因為大大您一語的提醒,加上我都有拆下來量測正常,再加上爬文看到有大大一次修好幾片都是加銲GPU,所以就大膽的給它加銲看看...
PS:感謝大大...:)

楼主:
回想起這片板之前送麗臺2次
1次是和這個一樣不開機,無畫面
另外一次是畫面偏紅

可見這片板子散熱應該不夠(被動散熱)
於是土炮修改一下,改為主動散熱

估測未上風扇前熱度約50-70度,而加上風扇應該可以散熱到40-50度,於是採用熱融膠

完工圖

上機狀況

用這種8X8在散熱,相信會比原本還有其他顯卡的散熱小風扇好很多

連續開了好幾小時的溫度

美中不足的是,這個風扇有點吵....   正在想說串聯一個可變電阻控制轉速,不然開整晚...嗡嗡嗡嗡  難眠!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GPU上的焊點掉了,應該說是焊點氧化了。無鉛的BGA補焊,要上下加熱效果會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爬文有差喔.....大大現在感覺應該又前進一步了!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J:

坦白說,我看過一篇報導,如果遇到GPU空銲,正常應該是要退下來,把錫點清除,全部重新補上,再回銲.
礙於設備,小弟我只有熱風槍,所幸這次"碰巧"修好,為了避免溫度過高再次導致空銲,所以加上風扇防止再次遇到這個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這真是好地方.  有大家熱情的回覆和討論.  也感謝大家幫忙...:)

网友:
奇怪了?為什麼我只看到一大堆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