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搶到了嗎(固定 IP)?全球43億IP位址,宣告用光

楼主(2011-02-04):
http://tw.nextmedia.com/rnews/ar ... eID/20110204/page/1
沒搶到?沒關係 IPV6 已經準備好了。

网友:
有呀,我搶到2個C跟幾個零星的IP.

网友:
有呀,我搶到2個C跟幾個零星的IP.
引用 网友A:

    2個c....@@ 512><

网友A:
2個c....@@ 512>
引用 网友B:

    若單一使用兩個Class C 不做切割的話... 就有510可以使用了!!!
公司也是兩個Class C~~~  不過價格不斐~~~ 可算是跟ISP購買的!!!

网友:
我是使用固定 IP 的, 只有一個 IP..

夠用就好了..

全球 43 億個 IP 資源.. 會不夠, 屯積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吧..

网友:
其實 IPv4 老早就該出局了~~~
而2003年思科已經開始布局IPv6的部分了~~~
為什麼IPv4能夠苟活到現在的一個重大功臣就是一個技術
NAT
而NAT當中的 PAT 是使用得最為廣泛的!!!
透過L4的方式來轉址~ 就可以達到一個公有IP位置可提供多個電腦上網的需求~~~

若沒有特別的需求,一般來說 IPv4 與 IPv6 對於一般使用者的衝擊不大!!!
從2003年開始,網通設備大廠 cisco 也開始進行相關的網通設備的IOS支援等等
若當時的IPv6在2003年馬上推行的話,應該最受傷的是ISP了~~~ 光是路由設備要升級等等
都是一大筆的投資(停機、斷線、更新...等) 以2011年的角度來看... 由於各大ISP更新的程度都差不多
事實上衝擊的部分不大~~~ 更別說衝擊較小的使用者了!!!

只不過現在有很多家用型網通設備依然使用著IPv4~~~ 等到IPv6完完全全推行...
或許....
那些家用型網通設備會受ipv6環境而改變類型;也可能不打算維護原有的機種...
而開發新的機種來販售給用戶也說不定!!! (End of lifetime)

目前IPv4與IPv6之間還是透過兼容的方式來並存~ 主力還是以IPv4來Run...
IPv4/IPv6 Dual Stack IPv4/IPv6 Tunnel IPv6 Tunnel Broker IPv6-NATPT 等

而IPv6轉成主幹來運作的時候,勢必在IPv4十分盛行的NAT技術也會勢微~~~
轉而代之的可能就是DHCP以及DNS的興起~~~   以上...是我個人的簡單看法!!! XD

网友:
其實 IPv4 老早就該出局了~~~
而2003年思科已經開始布局IPv6的部分了~~~
為什麼IPv4能夠苟活到現在的一個 ...
引用 网友C:

    不,你錯了。
它能活下來是因為NAT沒錯。但是會讓人同意使用NAT的第一個理由是。。。。。它是最基本的防火牆。
可以讓人免於被攻擊的恐懼。

网友:
...... 若IPV6真的全面推行而KO IPV4的話....

那偶的Win3.1 和 DOS 機器怎麼上網啊... - -#

网友:
    不,你錯了。
它能活下來是因為NAT沒錯。但是會讓人同意使用NAT的第一個理由是。。。。。它是最基本的防火牆。
可以讓人免於被攻擊的恐懼。
引用 网友A:

            呵呵 錯的是你~~~
使用NAT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解決Public IP的數量不足~~~ 而不是因為基本的防火牆!!!
而NAT的發展最少有三種機制 (Static NAT、Dynamic NAT、NAT Overload(PAT))
假設你使用Static NAT或者Dynamic NAT的機制,還是無法的成為所謂的防火牆~~~
http://www.mml.com.tw/block/foru ... ;f=431&t=126645

在早期推行NAT的時候會有很多問題~~~
例如: FTP在NAT內部建構的時候~ 會發生服務上的問題~ 而之後的FTP伺服套件的修改~ 才得以在NAT內部使用!!!   或者是 加密機制 ~ 由於NAT機制破壞了 IP Header的機制~ 而導致使用 IP Header 加以運算的加密機制失效~~~ (例如:有一些VPN就因為NAT這樣的特性而無法運行)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些受限於NAT的服務也一一的開始突破~ 像VPN也開始有了NAT Traversal~
只要NAT設備支援NAT Traversal的功能,就能允許NAT當中進行VPN的功能

簡單來說NAT是破壞了當初TCP/IP的一個 End to End 的一個完整性~~~
(IETF認為NAT破壞網際網路“點到點透明性”的架構而是有害於網際網路的發展。)
也因為這樣而帶來一些附加好處~~~ 像你說的防火牆就是其中的一個功能!!!

而且NAT也會造成部分網路設備的負擔以及增加成本!
像有些家用型的NAT設備~ 常常有人抱怨說一跑P2P就死翹翹~~~
原因就是該設備的效能不彰而無法應付P2P的大量Session~~
因為NAT必須負責IP表頭的置換以及NAT Table的維護~~~
大量的Session就會造成原本效能不彰的設備更加的雪上加霜!!!
因此~ 對於IPv4的NAT~ 在於公司的建制當中~ 不僅僅要考量服務的部分~
也要考量到負責NAT的IP表頭置換的效能~~~ 也通常會使用中高端的設備來進行~
以避免NAT內部無法對外的連線狀況!

順帶一提有些人會認為NAT也可以做負載均衡(Load Balance) 這也是NAT其中一個附帶特性
理論上可行~ 但是事實上用NAT做負載均衡有一個很大的隱患!
就是NAT並沒有監控Service的機制~ 所以這樣會導致假設裏頭機器其中一台服務失效的時候~
而NAT當中的NAT Table並沒有即時性的更新~ 而導致外部連線進入到該失效的服務伺服器時~
用戶端就會無法享用到該伺服器的服務(因為服務失效,並且NAT依然導向到這台~~)
這種服務負載均衡,還是使用正規的 Service Cluster (服務叢集) 比較洽當!!!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 ... 416_WS2008_IPV6.ppt
這個文件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看看~~~ 呵呵 這份當初微軟也殺來公司簡報過的資料!!!

网友:
...... 若IPV6真的全面推行而KO IPV4的話....
那偶的Win3.1 和 DOS 機器怎麼上網啊... - -# ...
引用 网友D:

    不用緊張~ 你只要添購擁有能夠應付IPv6與IPv4的設備或者建置這樣的機器也行~~~
也就是內部使用IPv4 ; 對外依然使用IPv6 ~~~

NAT-PT應該可以符合你的需求才是~~~

网友:
個人小小的建議一下, 這類 "你錯了" 最好不要用, 很容易讓人心生不快..

網路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光分析一個封包, 就值得研究個一年半載.. 而且有些事從很多角度來說都可說得通的, 端看讀者如何解讀及意會..

以 NAT 來說, 要說是 FireWall 也可, 因為它的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在其後端的電腦; 要說它是延伸了 Private IP 及 Public IP 的不足也行, 難道不是嗎?

所以有時不太需要在 "字義" 片面上計較.. 有點無聊的..

純建議..

网友:
以 NAT 來說, 要說是 FireWall 也可, 因為它的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在其後端的電腦; 要說它是延伸了 Private IP 及 Public IP 的不足也行, 難道不是嗎?
引用 网友E:

    我沒有否認這個功能~ 只不過這只是NAT當中的PAT所帶來的好處~~~
若是其他類型的NAT~~~ 恐怕防火牆這個條件就難以成立了!!!    事實上的確就是因為NAT當中的PAT
解決了IPv4 於 Public IP 不足的問題~~~

网友:
呵呵 錯的是你~~~
使用NAT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解決Public IP的數量不足~~~ 而不是因為基本的防 ...
引用 网友C:

呵,別緊張。
要知道一個技術會被發展出來,不見得會被"眾生"所接受。
會被"眾生"所接受的,必定有它的生存條件。

以我所知的,NAT那一大串的技術理論架構跟它普及並不相關。
使用者才不會去管你IPV4是不是夠用,不夠用就改用 NAT 來處理。
而是看在自己會不會被外部攻擊等等的看法來使用。

网友:
使用者才不會去管你IPV4是不是夠用,不夠用就改用 NAT 來處理。
引用 网友A:

IP不夠用才會用NAT處理~~~ 呵呵~~~ 若真的IP夠用的話~~~ 就不會用NAT技術啦!!!

    我說過了 一般使用者才不管防火牆怎樣~~~ 只要能上網就好~~~
而且.... 若真的是以防火牆的功能為前提~~ 我想應該會用的是個人端的防火牆軟體...
很多一般使用者都不知道自己被攻擊~~~ 除非等到網路的流量被占用許多,或者是自己電腦運作得相當奇怪的時候,才會發現或許自己已經中毒或者遭受到攻擊...
    經驗來說~ 初期或者隱式的狀況,一般使用者是不會觀察與不會太過關心的狀況~~~

    由於台灣部分,其實台灣的IP分布以及網路發展的狀況比較早~ 所以獲得的IP數量也算是符合需求!
    至於對岸發展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先搶先贏~~~ 他們後搶而獲得的IP與人數的比率就比較低
    我沒記錯的話~ 部份國外的ISP還有配發給用戶是給Private IP ~ 或者國內第三流或者部分社區網路也是配發Private IP來上網的~~~
就是因為Private IP在於ISP的路由區段是會被丟掉~~~ 而丟掉的部分只是透過過濾的方式~
就算Private IP也是能在ISP內部的部分區段也能被路由 只不過那只是內部使用,與外部無關就是了
(這段算離題了!!! 呵呵~~~)

其實用戶只關心能不能上網~ 而不是會不會被攻擊~~
不能上網的話~ 那要網路要幹嘛?
呵呵~ 碰過太多那種使用電腦習慣不良的用戶... 中毒或者被攻擊都不自知!!!
等到狀況嚴重的時候,才跟MIS部門或者電腦公司叫修而哀號~~~
所以由於IPv4不敷使用的狀況下,NAT才因而衍伸出來~~~~~~~~~

這是我的經驗所碰到的感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用戶只要管能不能上網。最簡單的就是直接用 DHCP。
您還沒遇過電話跟對方講個"按左下角開始"講了30多分,還跟您回答我找不到的客戶吧。
所以.....pppoe 對客戶並不友善。

再加上當年的 ADSL 並沒有內建 HUB 只有一個 LAN port
為了要給一個家庭可以多人上線,就要再買一個 HUB。
比起來都會被推薦使用 IP Share 的產品。也就是 NAT 啦。

所以。使用者那會管你 IPV4 是不是夠用。
這根本就是1.省HUB, 2.省麻煩.....

所以,您誤會了使用者的"自覺"是為了維持這個 IPv4 的生存期延長而使用 NAT 的努力了啦。。。。。。

网友:
回復  wst2080
    是啊。用戶只要管能不能上網。最簡單的就是直接用 DHCP。
您還沒遇過電話跟對方講個"按左下角開始"講了30多分,還跟您回答我找不到的客戶吧。
所以.....pppoe 對客戶並不友善。
引用 网友A:

但是IPv4的位置不夠用~~~ ISP要怎麼提供給用戶上網呢??? 這是首要的條件了吧!!!
沒有一個對外的public IP~ 封包要怎麼路由? 或許一般用戶不關心這部分~ 但是這都是ISP的責任摟~~~
因此在國外的確有ISP或者國內第三流的ISP業者~ 就是使用DHCP 提供private IP給用戶端搂
反正ISP只要能提供讓用戶端上網即可~~~ 不就是一個基本的需求嗎?
至於IPv4能夠苟活到現在~ 就是因為NAT當中的PAT~ 讓ISP能夠繼續撐著! (我前面也提過比率與人數在台灣還算OK 但在對岸發展較慢的區域,那就不是這樣了!)
而至於IANA機構會發出IPv4浩劫的原因也就是因為已經無法提供ISP新的網段使用! 意思就是說ISP已經無法再跟IANA申請網段來使用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開始升級成IPv6~~~ 而這個IPv4的問題為什麼到現在才會開始討論最大的目的就是因為真的浩劫到一個境界了~
在於2003年我就已經有參與一些國內某些研討會討論到這塊IPv6的趨勢~ 而IPv4在當時就已經開始有人提出警告! 只不過沒有人太過在意就是了~
而IPv6在國內不少大學都有建置IPv6實驗室來玩這些東西... 當然這些大學也有常開這些技術研討會(不巧~ 我也參予過)

至於PPPoE的制度~ 並不是每間ISP都採用的~~~ CM業者 也是有透過DHCP派送IP給用戶端~
而用戶端不用設定的啊? 不是嗎?

至於PPPoE這部分~~~ 我想你已經離題太多了!!!! PPPoE只是一種PPP的在乙太網路上的驗證協定~~~ 而跟IPv4與IPv6關係不大!!!
(IPv6上頭 一樣也可以用PPPoE) 至於ADSL等 為何需要使用PPPoE的驗證機制~ 這與ISP的規劃與設計有關~~~

PS: DHCP 的制度 似乎在SEEDNET 也有提供吧!!! 我沒記錯的話!!!

网友:
再加上當年的 ADSL 並沒有內建 HUB 只有一個 LAN port
為了要給一個家庭可以多人上線,就要再買一個 HUB。
比起來都會被推薦使用 IP Share 的產品。也就是 NAT 啦。

所以。使用者那會管你 IPV4 是不是夠用。
這根本就是1.省HUB, 2.省麻煩.....

所以,您誤會了使用者的"自覺"是為了維持這個 IPv4 的生存期延長而使用 NAT 的努力了啦。。。。。。
引用 网友A:

你放心 那年頭我也經歷過 Cisco 676這個小烏龜就是我用ADSL的時代了!!!   我想我在ADSL之前是玩ISDN的年代...呵呵
至於ISP當初提供的設備當時為什麼只有一個LAN~ 很簡單!
ISP只負責給你一台設備上網~~ 要多的!!! 你自己想辦法~~~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731162&p=1
這就是一個案例!!! 沒甚麼好計較的部分~~~

至於後面為什麼擁有LAN的SWITCH功能~ 其實有幾個需求~
除了你提到的使用者的需求之外~~~ 當然也是需要推廣MOD等等的方案 先行設計等
反正多個LAN的電路又不會多些甚麼成本就是了.......

只不過你說的ADSL甚麼之類的 我想也應該是離題就是了~~~~
至於ADSL只是設備的部分~~~ 與IPv4的多寡無太大的關係...
ADSL不會因為換成IPv6而有受到影響~~~ 因為ADSL不屬於L3的部分範疇就是了!!!

网友:
忘了說了 這年頭要買到"純HUB" 很困難了~~~
一般都稱作SWITCH HUB 或者是 無網管型SWITCH.....

這台是正統的HUB~~~

上頭還有碰撞(col)的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