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LCD Panasonic 液晶電視 TC-32MPJ_U_A 無待機電源(已解決)

楼主(2011-02-04):
同事打電話說鄰居有一LCD電視不良,便送來檢測,
情形大概如下:
送電後電源板的5VSB 有輸出到AD板 但AD板的電源待機燈,紅燈不亮,
拆開檢查AD板及電源板,均無異樣,
檢查開機的POWER按鈕二端電壓僅3.29v

電源板的背面二次側的主要IC
電源板輸出端子,其中VSB有5v輸出,
如果將ON/OFF對GND短路時是否電源板會有輸出(+12v及+24v)

請各位大大提供意見

网友:
開關上3.29是對的(3.3SB)

onoff端子有的是對地短路開機,有的是接3.3v(5v)開機喔

都不接量ONOFF腳就知道了,

如果量到0V,就是接3.3V(5V)開機

如果量到3.3V(5v),就是接0V開機

楼主:
電源板送電後,測量vsb(紅棒)+gnd(黑棒)有5V,
但測量on/off(紅棒)+gnd(黑棒)則是0V
請問大大是不是,將從vsb與on/off 短路後,該電源板就會有輸出了(+12v及+24v)

网友:
請用100ohm電阻接在vsb與on/off 之間來開機,做限流保護

楼主:
短路後還是不動作

网友:
無法正常啟動電源板各組輸出的話,建議往電源板上電路及元件進行檢查

网友:
還查power.....你都講5v/sby正常了

問題出在ad板......用功一下....國際牌32mpj跟32vpk的通病
量一下ad的基本電壓就有答案了

网友:
電源vsb5V有出來,電源燈不亮,可見是AD板(主機板)掛了,有可能AD上的MCU燒了,看有哪位前輩有燒寫ic的工具。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意見,
電源板有5Vsb輸出,
而主機板(AD板)上待機電源燈(紅燈)不亮,
且電源閞關兩端的電源有3.6v ,
搖控接收IR也有5v電源,
實在不知從何處下手,
我心想也是AD板故障,但不知何處可購買相同的AD板,
為避免同事急著要用電視,就往服務站送,
我想這不是PIGOO痞酷網網友所願意的,
待等服務站估價後,再將結果上傳

网友:
可以考慮用6m16帶usb播放的公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塊很好找大概$1200(我拿到的價錢)
不繳就板的話大概$1500

楼主:
回 louis 大大,謝謝,知道了

楼主:
太晚看到#11小張大大的訊息,(再問是新品或維修品)否則一定自己修,
昨天接到服務人員連絡,說是主機板(AD)故障,且試換新品即可,
報價為5000元,經訽問原主且考量許久,最後還是要換,
今天與同事一同去將電視拿回,再與工程師問其保固期有6個月,
同時服務處同時也有一台相同機型的電視,可見這應是該機型相同的毛病

网友(2011-05-02):
是我錯覺嗎??第六張圖!!
右邊那顆電容怎好像頭頂一個洞

网友:
最後好像不是電源板問..可是這塊電源板開關怎啟動..好像沒人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