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TI CC2530DK開箱(第二部份)

楼主(2011-02-04):
昨天早上要忙,晚上則要在醫院照顧爺爺,所以原先預計昨天要寫的第二部分內容,延至今日撰寫。
好,上次與大家分享的,是整體觀看套件內有什麼東西,且也簡單說了一下每一張板子,大概是扮演著什麼腳色,今天要向大家簡單介紹的,是每一張板子的硬體電路設計,雖然開發板線路較無像主機板那樣龐大的線路,但幾顆IC構成的電路、SoC拉出來的IO,線路也感覺有些大。
我們從簡單線路的板子來看好囉!
首先是CC2530EM,套件中三塊板子,就屬這張最為「空曠」,元件較少。
從下圖中,可以簡單看成幾個部分,一個是CC2530核心、主時脈震盪器(下方小銀色的石英震盪器)、timer震盪器(右上方黑色的石英震盪器)、天線(金黃色的天線SMA)。
CC2530,整顆核心旁邊,有一些電容、電感元件,而看到貫孔的線路,則是CC2530本身IO、reset、VDD,拉到底下接座。
照片中,排在右手邊並排很整齊的的電容、電感,是用來匹配天線的等效阻抗,也用濾波之用。(對於這些比較偏於RF、電磁學或是比較深一些的電子學相關,由於小弟我沒讀過,就不了解它們的運作原理。)
再來是與石英震盪器相連的電容,是幫助震盪器起振的諧振電容。另,圍繞在CC2530旁的電容,則是電源濾波電容。

再來換看CC2531 USB dongle,小小一個dongle,它可以獨立起來是一zigbee的end device喔!
LED1、LED2這兩個指示燈在使用手冊中還看不出是用來代表什麼訊息,不過小弟知道的是,兩個LED(LED1、LED2)分別接至CC2531的IO埠:P1_1,LED1是低態致能;P0_0,LED2則為高態致能。在預設CC2531內的程式,LED2在接上電源狀態,燈會亮,至於LED1則可能是無線傳輸時的指示燈號(這暫時是小弟我猜測的,要實際封包測試後,才會知道);若要在CC2531內寫入自己撰寫的程式,這兩個燈號可以隨自己喜好指派給它功能。
兩個LED下方的S2微動開關,是低態動作,由P1_2拉出來。
換看這一部分吧!在CC2531的正上方有打幾個孔,預留可以安裝排針上去,這是外擴的IO腳,再來是最右手邊,前面一篇有提過那是PCB天線,可以看到和CC2530要拉給天線的線路不太一樣,沒有多顆電容、電感,僅有一顆「變壓器」匹配,並上電容接地,然後再串一顆電感就奔向PCB天線了。
CC2531 USB dongle這邊只有用到一顆石英震盪器,為32MHz主時脈震盪器。再來,CC2531下方又有一個S1的微動開關,這顆開關也和S2一樣,是低態動作,可以在自己設計的程式中指派功能,小弟我還不清楚這兩顆開關預設是什麼功用。
在S2開關的下面,有一個雙排10pin的排針,在前面一篇友介紹過,它是德儀標準JTAG接頭,那在JTAG接頭的左手邊一顆SOT23-5封裝的小IC,是LDO,負責整個電源,把USB送進來的供電,穩壓成3.3V供應給CC2531及IO電源使用。
有點可惜的是,JTAG介面的標示,並沒有很清楚,若一不注意,可能就會接反造成燒毀,這是德儀需要加強PCB標示的一個地方。

再來最後一個介紹的是smartRF05EB板,是這套件中,PCB線路最為複雜的一塊板子,smartRF05EB有改了不少版本,這張已經是1.8.1版了,也是目前最新的版本。
這個debug JTAG接座,用來進行smartRF05EB的核心SoC-CC2511,對其燒錄的連接介面。
這上次有介紹過,是用來連接CC2530EM模組板或其他德儀相容腳位的模組板(如MSP430之類)。
整個核心就在這顆CC2511囉!它也是一顆內建USB介面、8051核心、32KB可程式記憶體的SoC無線2.4GHz收發器,在這裡扮演著溝通、協調的腳色,用它介於PC與模組板間,居間通訊,為RS232toUSB介面轉換。
上面兩個微動開關,上面已經標示其用途,reset簡單說是針對CC2511做reset,達到針對USB做出「重置」的動作。USB button則為RS232介面(模組板與CC2511之間)CTS信號線低態觸發。
再來這顆chip是VRM LPS3015-222M,把USB供電轉換成3.3V,供給給整張板子使用,但使用這個電源時,跳帽要設定正確。
而這顆chip TPS7A450,它也是把電池送來的電源,穩定提供給整張板子使用,與LPS3015-222M產生的電源,僅能擇一使用。
開關,要打開電源,就是它了。
左邊跳帽是選擇電源來源,右邊則是VIO(IO介面電壓),這跳帽要保持短路。
左邊是VIO跳帽,右邊則是VEM跳帽,也要保持短路。
左邊上面的開關P14是模組板RS232介面致能,左下的開關P19則為模組板的種類選擇。U6是SN65C3243DBR,TTL轉RS232準位的轉換晶片。
換來看這幾顆IC,U11 SN74ALVC14是樞密特緩衝器;U10 SN74CBTLV3257PW是四位元1對2多工器/2對1解多工,推動LED1~LED4,四個指示燈
;U5 M25PEx0是一顆SPI介面的flash rom;U9 SN74AVC4T245是構成JTAG介面緩衝保護電路。
LCD下面,左邊是一個「迷你搖桿」。右邊的可變電阻,是調整IO_POT_R電壓(連接到EM模組板接座),我還不知道是什麼用途.....窘。

smartRF05EB有把EM的所有IO引出來,若有接到板上的如LCD的線路,會用跳帽套起來,在板子背面有標示其對應的腳位,不過有點不方便的是,沒有把對應到哪個IO埠的哪個腳位標示出來,要查使用手冊才會知道。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下次換來介紹相關搭配的軟體,如何與板子配合使用。

网友:
.....2.4G
藍芽系統????

楼主:
回覆 2# shunxing

使用2.4G除了藍芽,也有其他的無線通訊也有使用;這個是zigbee的開發套件。

网友:
回覆  shunxing

使用2.4G除了藍芽,也有其他的無線通訊也有使用;這個是zigbee的開發套件。 ...
引用 网友A:

    用來開發遠距離傳輸系統的開發模組嗎?

楼主:
回覆 4# shunxing

嗯~~~zigbee的傳輸距離不是很長,聽老師說像這樣低功耗的好像是幾十公尺。
這是開發模組沒錯。
zigbee本身是屬於短距離的傳輸協定,資料量也不大(少少的),逸倫知道的還不多,還要再讀相關的文獻。

由於2.4G的頻段,有使用到的設備還蠻多的,所以測試上,還會受到一些干擾。

网友:
ZigBee 介紹
ZigBee是一種家庭區域網路,特別為取代不斷增加的獨立遙控器而設計。當初建構ZigBee是為了滿足市場對支援低資料速率、低功耗、安全可靠的基於標準的低成本無線網路的需求。為解決這樣的需求,ZigBee聯盟在IEEE 802.15.4無線標準之上開發了標準化的應用軟體。該聯盟與IEEE密切合作以保證為市場提供一個整合的、完整的和可互操作的網路。例如,該工作組將提供包括ZigBee軟體層的802.15.4系統互通性測試認證。
ZigBee是唯一滿足絕大多數遠端檢測、控制和感測器網路應用的基於標準的技術。

http://molex2009.blogspot.com/2010/07/zigbee.html

ZIGBEE 與 RF4CE 為家用電器遠程控制設立新的路線
ZigBee RF4CE 規範是專為各式各樣的產品所設計,例如家庭娛樂設備、車庫門開門器、無鑰匙進入繫統等許多產品。ZigBee RF4CE 規範在任何應用上均可轉換消費者體驗,啟用如非視線 (non line-of-sight) 操作、雙向通信等高級功能。 ZigBee RF4CE 規範是第一個可對家庭娛樂設備進行創新雙向交互與控制的公共分布規範。HDTV、家庭影院設備、機頂盒、其它音頻設備等產品,都將從 ZigBee 提供的高級功能中獲益。

http://tw.myblog.yahoo.com/jw!f7 ... k-/article?mid=2708

無限 RF 解決方案 - ZigBee®. Smart Energy. RF4CE. IP.

來自 TI 的 CC2530 為一真正晶片系統解決方案,專為 IEEE 802.15.4、ZigBee、ZigBee RF4CE 與 Smart Energy 應用量身訂做。擁有高達 256 KB 容量的大型快閃記憶體,CC2530 特別適合 ZigBee PRO 的應用。64 K 與以上的版本將針對 ZigBee RF4CE 支援新的 RemoTI™ 堆疊,這是業界第一個符合 ZigBee RF4CE 之協定堆疊,同時加大的記憶體容量能讓單晶片 OTAD (Over The Air Download) 支援系統內再編程。此外,CC2530 將完全整合的高效能 RF 收發器8051 MCU、8 KB RAM、32/64/128/256 KB 快閃記憶體,與其他威力強大的功能與周邊相結合。

http://www.ti.com/ww/tw/prod_mcu ... tw2_promo_np_cc2530